为什么有两个P3固件升级软件下哪一个 请教下

楼主(2015-05-11):
为什么有两个P3固件升级软件下哪一个 请教下

网友:
P3不就是两个版本吗,你是哪个版本就下哪个啊

网友:
上面那个是:金色的、专业版的,也就是带4K相机的P3的固件;
下面那个是:银色的、高级版的,也就是带1080P相机的P3的固件。
仔细看一下自己买的是哪一种,然后刷对应的固件,千万别弄错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还有是升级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