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apm指示灯问题、新手请教、

楼主(2015-05-11):
Apm在正常通电后黄色指示灯长闪(应该是数传灯吧)可是我没有安装数传和其他连接数据设备啊、这个正常吗?请大家帮我看看

楼主:
大力家的apm、绿灯长亮、黄灯闪烁正常吗

楼主:
就没有一个人帮我看看嘛

网友:
黄灯闪烁正常

楼主:
谢谢,总算有回答的了

网友:
看地面站吧,我的APM全是红灯的.

楼主:
我的红灯蓝灯都正常、好像和别的飞控比、多久绿灯和黄灯长亮

网友A:
扒文吧,录灯>电源灯 黄灯>数据灯 红色>初始化状态检测灯 南灯>gps状态灯,还有个在红南灯中的黄灯>可以忽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扒文吧,录灯>电源灯 黄灯>数据灯 红色>初始化状态检测灯 南灯>gps状态灯,还有个在红南灯中的黄灯>可以忽略
...

正常飞行的时候数据灯也一直亮吗?

网友:
正常,我的也有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