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能不能用不同品牌的电调啊.

楼主(2015-05-11):
如题,请赐教

楼主:
请高人赐教

网友:
应该就不可以

楼主:
哦,我用的蜘蛛电调,坏掉了一个,只能再买一个了,就是新版蜘蛛电调,能不能和旧版的一块用啊?不会让我换掉4个电调吧?

网友:
我猜是可以的

网友A:
可以,只要飞控好,动力足,板砖都能飞上天,用不同电机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只要飞控好,动力足,板砖都能飞上天,用不同电机都行

就怕线性不同步,飞行条件不好的时候容易引起炸鸡啊

网友:
应该可以的,

网友:
那就把剩下的出了 全换比较便宜的电调

楼主:
又买了个蜘蛛电调,都出掉损失太大

网友B:
我的就是 2个银燕 一个好赢 一个XXD 负责任的告诉你 绝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就是 2个银燕 一个好赢 一个XXD 负责任的告诉你 绝对可以

知道了,谢谢,我不放心,就又买了一个同样的电调回来了

网友:
我刚玩时候用过~~~配置自己看视频~~~~~飞控是自己做的KK,没自稳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jk1ODIzNDI0==.html

网友:
可以用不同的电调。

网友:
建议不要

网友C:
只要做好基础功课,比如取消低压保护,逐一油门行程校准,没什么理由不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只要做好基础功课,比如取消低压保护,逐一油门行程校准,没什么理由不可以。

不同的程序,就会有不同的油门曲线,你能确定能随便用?至少是同样的程序才能混用吧?就算飞控能挽回曲线上的差异,但是势必要增加耗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程序,就会有不同的油门曲线,你能确定能随便用?至少是同样的程序才能混用吧?就算飞控能挽回曲线 ...

当然越一致越理想,但LZ要求的不是理想,是能用。

另,程序影响瞬态响应特性,跟油门曲线是两码事。如果连缺省状态下的线性油门曲线都破坏了,这个程序不建议使用。

网友:
问题,不同的程序有不同的油门曲线啊,这个油门曲线,有的是直线性的,有的是指数型的,曾经看过有人做过几款电调的油门曲线,大部分输出波形是一样的,但是也有极个别是不一样的,貌似蜘蛛的就是跟其他的不一样,XXD和天行者是完全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