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亚拓BL850MX电机磁钢滑脱,怎么处理!

楼主(2015-05-11):
800E重着陆一次,之后飞就感觉
电机
没劲,而且特别烫。拆下电机来看,从侧缝中可以看到磁钢高低参差不齐、磁钢位置也是不均匀的。求教各位大神如何修复!!

网友A:
返售后吧

网友B:
5折换新

网友C:
应该可以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返厂!
求教怎么联系亚拓?我发了邮件没回音。

网友D:
在哪买的?找代理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