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PV G3狗改制式刷机固件

楼主(2015-05-11):
FPV G3联上OSD后,显示的OSD信息都是错位的,跑到显示器外面去了,应该是狗和OSD制式不统一的关系,问题是OSD改制式不会弄,而且要拆机,,,想到那一坨坨的线,,最好在相机上到手吧,,看了说明书,相机开默认是NTSC制的,,看来要改成PAL制,这个相机按钮就两个,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如何改制式,问了卖家说是可以刷机,但因为时间久了也没有软件了。。。求刷机包!!!

网友A:
往上推开机就是pal,往下推开机就是nts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上推开机就是pal,往下推开机就是ntsc

开关在顶部是向按键式的,长按开机,长按关机,怎么向上推?向下推?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在顶部是向按键式的,长按开机,长按关机,怎么向上推?向下推?谢谢!

和我的不一样,我的是推侧面的一个开关

网友:
我的也是推側面開關.中間是關機.上推就PAL.下推就NTSC

网友B:
那你OSD也可重刷固件.改成NTSC.應該比改相機簡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你OSD也可重刷固件.改成NTSC.應該比改相機簡單吧

OSD装机身里了,,拆出来大把线好麻烦,,,我买了刷OSD的刷卡器,,但如果能把相机改一下制式就省得大动手脚了~~

网友:
改相機比較麻煩.除非廠商原本就可刷機.不然沒那麼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