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加满油门,螺旋桨也转就是不起飞?

楼主(2015-05-12):
直机加满油门,螺旋桨也转就是不起飞?这是啥情况?才换的主电机电池也是才充好的,刚换主电机玩的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咨询高手解释,谢谢先!

网友:
螺距对不对

网友:
主轴是否会上下窜动?

网友A:
什么机子?貌似是螺距没调好

网友:
电机是否反转了。。。

网友:
玩直升机的都是动手能力强的啊,这点问题不应该是个事,螺旋桨静止看螺距变化是否正常,不会是刚玩直升机吧?

网友:
主轴限位环位置移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机子?貌似是螺距没调好

MSRX BLADE 地平线

网友:
是螺距没调好吧

网友:
螺距问题

楼主:
主电机 不行了  才换的 就烧了

网友B:
电机一般不会烧啊?你直接给电机通电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一般不会烧啊?你直接给电机通电试试看!

试了 !电机都不转了,还有焦味!

网友:
螺距角度、旋转方向、都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