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futaba--701陀螺仪问题?

楼主(2015-05-12):
Futaba--701陀螺仪---通电锁尾舵机正常,(就是遥控左右尾桨时正常拨动)当推动遥控器油门30%时遥控左右尾桨时,尾桨没有反应(就是尾桨一点都不动)不知什么原因,701陀螺仪是否调整,(锁尾舵机正常)请高手指教?

网友A:
原理上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试试重新调,具体看不到实物说不清,装备挺好的。服他爸控、陀螺仪,现在还玩有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不会出现这种问题,试试重新调,具体看不到实物说不清,装备挺好的。服他爸控、陀螺仪,现在还玩有副 ...

谢谢了,本人不会调,换了两个锁尾舵机都是这问题,通电尾舵正常,油门推到2、30%时尾舵就一点都没有反应了,明天找人重新调一下试试。

网友:
尾巴感度和舵机类型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尾翼问题,换了一尾翼问题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