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远售后告知,新版HCP100S固件仍然没有解决尾舵死区问题

楼主(2015-05-12):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按理说死区就是一个定义值,改死区都不需要真正改程序。
这个问题从产品发布就有人提出,到现在都没有解决,担心是看似简单的死区问题,而其实是不治之症?

网友:
呵呵,看那单薄的机身就一直没入手。

其实还是没时间折腾,毕竟2S好馋人!

网友:
本来想买个的

还是算了。。。。。。

网友:
幸好没入

网友:
很簡單, 用原廠控就沒這些問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已经改善了,你是用的什么配置?卫星接收还是高频头HT8,还是遥控器X6S或者H6?

HCP100S程序更新了 ...

你们的固件能否给SUVSUV完善下,然后再升级啊, 感觉你们到工程师不够给力。
或者干脆开源,这个以后可是趋势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就是在中位附近稍微动操纵杆,飞机完全没有反应,要打舵超过5度(具体数值不重要),才会开始有动 ...

听说加24l01会有改变  麻烦出个主意 该不该改?  改了还需要刷固件吗?

网友:
100S返厂升级回来,尾巴有改善,但不支持DSM2,只支持卫星,售后确认了,我的SPEKTRUM控没用,感觉支持DSM2用词取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谓死区就是方向打微量尾巴无响应吗?  上周末入的100S 的确感觉尾巴好奇怪

是的,就是在中位附近稍微动操纵杆,飞机完全没有反应,要打舵超过5度(具体数值不重要),才会开始有动作。
换句话说,你看到尾巴稍微有点跑偏,就想稍微打点舵补偿一下,可是由于死区的关系根本没有反应,于是你不得不打更大的舵量,终于它开始动了,但是有点过头,于是你需要反方向打舵。这个时候,由于死区的关系,你又得跨过这个近10度的无反应区,才能让尾巴向正确的方向动。结果就是尾巴完全不跟手。

我问了售后,他说这个问题软件里解决不了。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不过到现在为止没看到驰远正面回答有关死区的问题。每次问死区的问题,就给你贴一堆我们修改了这个那个,就是不直说死区问题解决了没有。

结合售后的回答,我只能得出结论,这个死区问题在HCP100S上无解。不要跟我说用exp用混控,那个都是出血以后你用什么样的绑带能够让外面最不容易看出血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已经改善了,你是用的什么配置?卫星接收还是高频头HT8,还是遥控器X6S或者H6?

HCP100S程序更新了 ...

我用的D10加高频头  尾巴响应不太好!  麻烦给一个尾巴设定的最佳参数!

网友A:
舵机已经改善了,你是用的什么配置?卫星接收还是高频头HT8,还是遥控器X6S或者H6?

HCP100S程序更新了,已有HCP100S的模友可以联系厂家更新。
1、全面支持DSMX和DSM2;
   卫星接收都支持 AR6210,AR6200,AR8000 11ms  22ms型号。
2、改善舵机行程;
   (1)优化对频时舵机异常现象。
   (2)更改飞机最大舵量时舵机的自动回中现象。
3、增强机板性能稳定。

网友B:
所谓死区就是方向打微量尾巴无响应吗?  上周末入的100S 的确感觉尾巴好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