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信号放大设备大家用过吗?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2015-05-12):
正在考虑WIFI航拍问题,刚才灵机一动,认为淘宝上很可能有相关的信号放大设备卖。所以马上上线搜了搜。结果果然搜到了,2.4G的信号放大器,据说可以放到遥控器上增加发射功率,2W可以将遥控信号增加5公里,3W可以增加10公里。穿云神马的不怕飞丢了。好像还可以放大WIFI信号,如果用WIFI来FPV用这个放大信号增程,岂不可以用手机当接收了?还可以放大蓝牙、路由器、网卡的信号,用途多,十分强大有木有?大家谁用过,实际效果如何?

楼主:
怎么不好呢?麻烦具体些呗?

网友:
我也在计划用,同问!

网友A:
这种放大器,只是单向放大。WIFI、蓝牙、等都是双方传输。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加大遥控距离,但是,回传信号是不会放大的

网友B:
顶楼上,有效果,不明显。我曾经尝试过16db的平板天线,还是定向的。如果接受端没啥改动的话,增益效果有但不明显,绝对没有2KM.你可以在飞机上也装一个,估计效果就好了

网友:
国外,有frsky加1w功放,加14db天线,飞40km,7000m高度,不是极限,看我帖子

网友:
还是433靠谱
,,,,,,别搞太多

网友C:
搂上正解

网友:
越复杂,越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放大器,只是单向放大。WIFI、蓝牙、等都是双方传输。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加大遥控距离,但是,回传信号 ...

谁说这个不可以双向的,我家路由器机加了这个,还不是一样用,上传速度杠杠的,在离我家八百米外(乡下),中间没有任何建筑,手机还有两格信号。。。而且,你说的单相是以前的功放,现在淘宝上基本都是双向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顶楼上,有效果,不明显。我曾经尝试过16db的平板天线,还是定向的。如果接受端没啥改动的话,增益效果有但 ...

我用了2w功放,只飞过4km,由于图传不给力不敢再飞了。应该还能飞,,,你说的是不是买到假货了,淘宝上很多假货,外形一模一样,标称2w,实际只有500m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2w功放,只飞过4km,由于图传不给力不敢再飞了。应该还能飞,,,你说的是不是买到假货了,淘宝上 ...

顶一下,福斯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放大器,只是单向放大。WIFI、蓝牙、等都是双方传输。所以。你可以用这个加大遥控距离,但是,回传信号 ...

看淘宝说明上是双向信号放大的。

网友A:
双向,单向,如果对应普通遥控器(不带回传功能)都是一样的,只是加强发射覆盖功率。一般FPV回传视频信号都是5.8G的,那么这个功放就没办法放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向,单向,如果对应普通遥控器(不带回传功能)都是一样的,只是加强发射覆盖功率。一般FPV回传视频信号 ...

有5.8g的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2w功放,只飞过4km,由于图传不给力不敢再飞了。应该还能飞,,,你说的是不是买到假货了,淘宝上 ...

我在想如果扩展放大器的功能,用一个支持WIFI的摄像头,将发射天线和信号放大器接到一起。接受端用一个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来显示。这样就解决WIFI距离不足问题,而信号还有一定的穿透障碍的能力。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在想如果扩展放大器的功能,用一个支持WIFI的摄像头,将发射天线和信号放大器接到一起。接受端用一个智 ...

干扰,控的频率也是2.4G,除非你用ZH的控。。。我手机连着WiFi,信号满格,但是旁边一开控,手机刷新网页都打不开,要是距离远一点,直接WiFi断开。。。所以图传的频率不能与控的频率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干扰,控的频率也是2.4G,除非你用ZH的控。。。我手机连着WiFi,信号满格,但是旁边一开控,手机刷新网页 ...

如果信号放大器信号不是2.4G的就只能选择5.8G的放大器了。不过价格贵多了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信号放大器信号不是2.4G的就只能选择5.8G的放大器了。不过如果WIFI应该没有5.8G的吧?

5.8G还用放大器吗,2W的功率配蘑菇天线,平板接收,轻轻松松几公里,完全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5.8G还用放大器吗,2W的功率配蘑菇天线,平板接收,轻轻松松几公里,完全无压力

wifi哎!代表着可以用亮度高的手机显示,代表i着可以用录像软件。还代表着成本的降低。5.8gwifi信号增程来fpv多令人期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楼上,有效果,不明显。我曾经尝试过16db的平板天线,还是定向的。如果接受端没啥改动的话,增益效果有但 ...

这是发射射频放大器,lz的意思是问装在控上是否能显著增加遥控距离。我真怀疑你是否真用过。我来告诉lz,用这个,飞行高度不低于四五百米时,遥控距离妥妥的五公里以上,我最远飞过七公里。当然,lz你的图传得给力。

网友: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功放不失为低成本中近距离(五六公里内)的最佳增程方案

网友:
通用件小心被其他的干扰了~~~~现在2.4 5.8都出路由了~~~在城市小心被干掉~~~

网友:
用过,效果还不错,虽然不如A控433那么强大,但一般三五公里近距离飞飞还是挺靠谱的。至于是否双向问题,对于给遥控器做放大来说,无所谓。反正绝大部分接收机都不带回传,双向也是白搭。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信号放大器信号不是2.4G的就只能选择5.8G的放大器了。不过价格贵多了呢。

wifi信号会干扰控吗?那么如果飞场附近有wifi信号塔和路由器信号岂不是妥妥击落?WIFI虽然同为2.4G但和遥控应该不在一个频段。而且据别人说2.4G的遥控器应该不存在信号干扰问题,因为一旦出现同频率信号,2.4G控就会自动跳频,避免干扰。这也是大家一起飞航模而不会相互干扰的原因。而使用FM控就没有这种功能,要告知别人自己的频率,彼此错开。

网友:
用rlink吧,遥控距离杠杠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了2w功放,只飞过4km,由于图传不给力不敢再飞了。应该还能飞,,,你说的是不是买到假货了,淘宝上 ...

你的四轴和我一样的机架,什么配置,重量多少啊,为什么我的飞7分钟就不行了,我的重量1.5KG左右,3s5200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的四轴和我一样的机架,什么配置,重量多少啊,为什么我的飞7分钟就不行了,我的重量1.5KG左右,3s5200 ...

恒力Q4XL电机 390kv    配15寸桨,6S  6500MAH电池,,,悬停20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恒力Q4XL电机 390kv    配15寸桨,6S  6500MAH电池,,,悬停20分钟

难怪

网友F:
对Y染色体有极大的杀伤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Y染色体有极大的杀伤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