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拔5000M 精灵飞不起来 什么情况?

楼主(2015-05-12):
  如题   请教大神  !

网友A:
5km不少载人直升机都飞不起来....

网友:
三极里面的无人机能飞,也是大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km不少载人直升机都飞不起来....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5km不少载人直升机都飞不起来....

载人机烧油,空气希薄,空燃比变浓转速上不去了。电动要强些,空气密度低了升力系数变了,螺旋桨效率变低,也就飞不起来了

网友:
我这里海拔三千

楼主:
2  带狗3!

网友:
换9450桨再试试吧,海拔高了精灵确实费劲,空气太稀薄了

网友:
空气稀薄,桨的效能下降。

网友:
换2312+9450

网友:
确实不行    就算起来了  炸鸡是肯定得    2的动力也不行    还是3吧

网友B:
海拔五千米,中国除了黑鹰和米171外没有直升机能飞。黑鹰因为89年后武器禁运导致停飞,一度中国没有直升机在高海拔地区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