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哈,又是国内首拆?精灵3控全拆解

楼主(2015-05-12):
响应大家号召,继续拆控~
大家也可以加我们的多轴航拍群一起来搞机!!!(技术交流栏目请勿发布联系方式)
刚拿到控的时候有点傻眼,除了后面插口处的四个螺丝外看不到其他的任何螺丝,这要怎么拆!

能看到的只有这四个1.5内六角螺丝

走一步说一步,拆开看看再说。。
拆开后是一个电路板,接线是笔记本那种插入的排线,非常整洁

不过之前开过一次华科尔的D7E,好几个螺丝都是藏在橡胶块下面的,精灵的这个控应该也是这种设计,所以就扣开橡胶块看看。
扣开后果然是藏着螺丝孔,四个螺丝,图中红色圈位置就是。
除了螺丝外,上下还各有一个卡扣,需要用力抠一下才能打开。

要注意的是扣开之前一定要把这个排线取下来,他是连在另外一个面板上的,一面打开时用力过度把排线扯坏。
这个排线是一条主排线,所有的数据传输都是从这个排线传到主板上的。

打开后就是这个样子了,下面的红黑线是电源线,拔下来就可以了

内部的一个全景图

摇杆是四轴承的

高集成度是精灵3的一个很大的改变,之前拆机器的时候就已经深有体会了,现在看控也是高级集成度的,所有的东西都在这一个板子上,3个黄红灰的线是摇杆的线,其他的都是排线链接,主板上有标1/2/3/4/5插口位置。右侧是两个天线插口。整个布线非常整洁,我觉得这个应该赞一下,不过这种高集成度的,改装起来应该就很难了,之前很多网友关系能不能接一条高清线出来之类的估计是有难度。。。本人不懂电子,懂得网友可以帮忙看看。

拔掉所有的线,拆下主板看一下。

另外一面。。这里有一个散热风扇

拿开风扇,下面是一个芯片

芯片特写。。

天线的接口,这个应该是屏蔽盒子吧。。撬开了

看看另外一个壳子

卡扣位置

电池,其实电池占了不小的重量,2S  6000毫安的

网友A:
沙发,这空间真紧凑和2完全没得比,大酱怎么一下感觉从中国技术转到美国技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沙发,这空间真紧凑和2完全没得比,大酱怎么一下感觉从中国技术转到美国技术了

估计请了国外的设计师

网友B:
支持,这个风扇有意思,没地方出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这个风扇有意思,没地方出风

同样感觉纳闷的地方

网友:
风扇应该是给图传芯片散热的~不过没有出风口有点坑

网友:
散热风扇的热量吹到哪儿去了

网友:
散热风扇是为了保持稳定,实际上贴个散热片就行

网友:
以前FUTABA的控也是一块电路板,被JR的粉丝骂偷工减料。

网友:
这回怎么没有跟H3-3D内部那样用雕刻机磨掉芯片印字尼?

网友:
看样子功率放大器还是可以安装的,而且定向天线应该可以使用预计在不装功率放大器的情况下,可以简单改接口装定向天线,距离应该有所增加,现在的是全向天线
装功率放大器的话,以现在精灵3的固件,应该可以飞到1800米高度然后下降,是可行的
不过单纯追求距离,其实作用不大,不管全向天线还是定向天线,飞远了,中间有障碍物都很危险。
纯技术讨论啊

网友C:
遥控器主板的左上角写了一个5.8g是啥意思啊?

网友:
继续围观楼主。主芯片用的altera,嵌入式开发著名厂商。

网友:
顶一个!第一次看到精灵3遥控器内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遥控器主板的左上角写了一个5.8g是啥意思啊?

5.8GHz 是大疆用于遥控器之间通信用的频率,因为精灵三代不支持双遥控器,所以这个5.8GHz遥控信号传输通信模块没有安装(阉割掉了)。这也是为什么精灵3的遥控器不能用在悟上,悟的遥控器也无法跟精灵三的遥控协同控制悟或精灵三,因为悟的主控遥控和副遥控是通过5.8Ghz通讯的,并且悟副遥控的飞机控制信号,是先传输到主控上,再由主控发到飞机上。
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大疆有内部高层开发人员(ID:Dr. Turbo)在国外论坛说的。
另一个阉割掉的就是HDMI输出,不过根据Dr. Turbo,大疆很快会发布一个精灵三遥控的背版配件,通过更换背板那个芯片,就能实现HDMI输出了,并且他还透露这个配件的价格是非常公道的。

网友:
谢谢LZ的拆控图,这个集成度,想改装台难了。。。

网友E:
主控居然是用FPGA做的,这成本啊,吃惊

网友:
主控用FPGA,据我所知,泰克示波器是这样做的

网友:
我看到了5.8ghz,难道也和vision 一样,走双信道传输?

网友:
主控是ALTERA比较新的FPGA,应该是接手机需要的资源比较多,毕竟安卓机不是cortex-m这种小芯片就能调试的。
继续关注楼主!

网友F:
不需要双信道,lightbridge本身就支持传输遥控信号

网友:
Nice。拆解贴有看头。

无出风口的内部风扇很正常,作用就是分散热量,成本(以及重量)比热管+大面积金属散热器低多了。

网友(2015-10-31):
有没有拆解云台的过程

网友:
不错,留着以后拆解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5.8GHz 是大疆用于遥控器之间通信用的频率,因为精灵三代不支持双遥控器,所以这个5.8GHz遥控信号传输通 ...

精灵3遥控器可以和悟对频,除了没有脚架收放功能

网友(2016-03-02):
2S电池通过机身上的充电口怎么冲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控居然是用FPGA做的,这成本啊,吃惊

这颗芯片是FPGA和ARM  CPU的合体,还是双CPU。 现在一般把这种芯片叫做SOC。

网友(2016-05-25):
引用 网友D:
5.8GHz 是大疆用于遥控器之间通信用的频率,因为精灵三代不支持双遥控器,所以这个5.8GHz遥控信号传输通 ...

5.8G不是用来进行图传的吗,确定是用来与遥控之间通信的?另外天线模块那边接两根天线是什么意思,遥控信号不是一个2.4G发射就可以了吗,求教大神

网友(2016-08-13):
这控够复杂

网友(2017-07-23):
各位大神好,最近买了大疆lightbridge2图传,想进行拆解,只把图像传输功能集成到地面站里,哪位大神有这方面的经验可以交流一下,微信563309110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控居然是用FPGA做的,这成本啊,吃惊

估计是实现LightBridge协议算法用的。可能是出货量不算大流片成本更高,或者协议还没有完全定型用FPGA后面改动更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