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克40用三叶52发动机,原配油箱280ml可以飞多久?

楼主(2015-05-12):
康克40用三叶52发动机,原配油箱280ml可以飞多久?可不可以换成380ML的油箱,能飞多久?

网友A:
我朋友的康克,OS55发动机,油箱在里面没看见具体多大,应该也是原配的油箱,一箱油15到20分钟样子,油箱当然可以换,前提是你得能放进去就行

网友B:
原配的油箱就够用了,一般的模型设计也都是按照正常飞行15分钟左右,飞行时间长了会疲劳的,正常的不用换。
我的50高翔板机,180ml的,可以飞到15分钟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配的油箱就够用了,一般的模型设计也都是按照正常飞行15分钟左右,飞行时间长了会疲劳的,正常的不用换。 ...

恩,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朋友的康克,OS55发动机,油箱在里面没看见具体多大,应该也是原配的油箱,一箱油15到20分钟样子,油箱当 ...

了解,谢谢你了

网友C:
看你怎么飞了。半油门平飞半小时以上,全油门大动作15分钟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怎么飞了。半油门平飞半小时以上,全油门大动作15分钟以内。

靠,能飞那么久啊,看来不用担心了。

网友:
280ML油箱,61级4冲,全程全油门飞了13分钟这样

网友:
不过这机太好飞了,飞的一点激情都没有

网友:
偶用三叶52发动机和11*6,  搭配日本京商翼展1.6米 起飞重量2.8公斤的40级练习机,飞行时间不少于15分钟,油箱是330毫升。
超过15分钟后,会感觉比较疲劳,所以就降落了。

网友:
二十分钟?我用三百二油箱

网友D:
用三叶52发动机,只能祝你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三叶52发动机,只能祝你好运

三叶怎么了?调机调的好照样好飞。

网友:
飞久了会累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三叶怎么了?调机调的好照样好飞。

亲,还是三叶46的好,52的话碰运气的成分很大,10个里面5个难调,4个相当难调,还有一个基本是摆设
当然,能调好的话那是相当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亲,还是三叶46的好,52的话碰运气的成分很大,10个里面5个难调,4个相当难调,还有一个基本是摆设{:1_24 ...

那我还是运气不错的,调得还不错,也很好调,目前比较稳定,还没上天试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还是运气不错的,调得还不错,也很好调,目前比较稳定,还没上天试飞。

原来如此,等你飞过后就知道了

网友(2015-07-28):
满油没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