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猛药~~~穿越机就只能穿小树林吗?~~头晕的别入!!!

楼主(2015-05-12):
能飞多高?能飞多远?
外场被询问最多的问题,这次干脆用这种方式回答了。
有不头晕的小伙伴能帮我数数有多少个翻滚吗?翻的我差点倒地上了,我一直没数清楚

?from=y1.7-1.2

网友:
好控好图传

网友:
这就是极致玩法

网友A:
勁!艺高人胆大!肥沙,鹰眼,14db平板,果然是最佳组合,请教一下用什么发射机?

网友B:
没GPS这么飞感觉危险,很容易找不到鸡鸡了

网友:
报一下配置呗

网友:
我连小树林都没穿过

楼主:
2204电机,大众主流配置,不报具体品牌,避免打广告嫌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勁!艺高人胆大!肥沙,鹰眼,14db平板,果然是最佳组合,请教一下用什么发射机?

200mw大众主流图传发射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4电机,大众主流配置,不报具体品牌,避免打广告嫌疑

机架多大

网友:
挺过瘾啊,不过还是提醒楼主注意上空有没有航线,别惹上事了。

网友:
大神啊,膜拜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GPS这么飞感觉危险,很容易找不到鸡鸡了

只要起飞前检查并排除硬件隐患(主要是螺旋桨、图传、摄像头等接线接头),控制好飞行时间,选择好地面参照物,只要不失控炸鸡,应该不会有问题,我的控带遥控信号、高度、距离、速度回传,所以飞多远、飞多高都在可控范围,视频中最远距离,遥控信号还有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