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0动力配置

楼主(2015-05-12):
前端时间玩起了六轴就在网上配了个
   大疆F5506轴机架
   飓风U2216900KV
   好盈铂金30A   (后续升级不用换了)
   NAZA V2 +GPS
    1047 乾丰的   (看网上说2216配1038的效率好点)
   花牌 4S5200EVO 的电池
   飞行时间大概13--15分    电压报警3.7一般就是13分下来一会电压回到3.77左右

  但是准备上云台和山狗   云台便宜点的   大概280g   山狗按85g算图传什么的
  大概哟500g左右把   上次挂了一瓶矿泉水550ml    水的比重是按1:1算的
   3S 2200 电(以前玩直机留下的)1分50多点报警    3.6V报警设置
  4S5200的还没测试    大概估计能有个89分左右

    现在想升级下  但是F550最大只能上10寸的桨(六轴)
   方案1:
    升级电机 2814    KV770左右的   上1047的桨    4S电10000的 能达到20分的续航吗?空机不带图传   后续加上云台 狗的话    能达到14--15分钟的就可以了

   方案2:
   用折叠件    轴距加到680    16MM碳管  电机用3508580KV   4S电10000   1238桨
   空机能达到25分的续航吗?

请大神们帮忙看看下    想玩6轴稳当些哈    给个建议   那种好点   或者比上面的还好的方案给分享下    谢谢了

网友A:
1.52KG的猛禽400 APM2.8 U2216 KV800  APC1045MR桨飞十五分

网友A:
航拍关键是稳,其次才追求时间,还要考虑投入和便携性等因素结合自己财力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拍关键是稳,其次才追求时间,还要考虑投入和便携性等因素结合自己财力来

云台给个连接被

网友A:
XA stella云台,淘宝上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XA stella云台,淘宝上搜

还想玩六轴,哥哥能不能只换电机,给个挂狗,图传,坐台能续航12--14分的方法

楼主:
这个坐台能用山狗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想玩六轴,哥哥能不能只换电机,给个挂狗,图传,坐台能续航12--14分的方法

没装过,你在网上搜搜看

网友:
飞跃6轴。。。最经济最实用的选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2KG的猛禽400 APM2.8 U2216 KV800  APC1045MR桨飞十五分

狗和云台给个链接啊,看着还是很清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狗和云台给个链接啊,看着还是很清晰的

你可以在淘宝上搜,都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