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控为何不是返航 ,是炸鸡.....

楼主(2015-05-12):
     周日双爽飞 第三块电池时只为测试失控的设置是否有效,关控结果10多米高自由落体......损失一臂 三桨 天线支架折断。 纳闷电脑上设置和遥控模式档位均正常,关控也能跳转RTL 为何实际飞就完全关闭动力了?三段开关档位模式下的返航是成功的,  难道是我没在gps模式下关控?请还有哪里没设置好

网友:
先说下配置啊

网友:
APM的话贴个日志上来看看

网友:
看看老手怎么回答、坐等学习

网友:
什么飞控?我也担心这种问题!所以一直没敢尝试!不过我做过一次实验在室内把浆拆掉,看电机,接收的反应。第一次和你一样,关控过几秒后电机停转。后来看视屏说要设置遥控器,后面设置了之后就不会停转。但是因为是用手抬着所以实际会发生什么我也不清楚!

楼主:
统一回复 ,日志还不怎么会搞,apm飞控但我的认为与什么配置无关吧,难道说我们在电脑上面任何设置都具备失控返航的条件了都不知道现场实际的情况!??地面软件设置好也自认为失控保护可信的,事实上就是这样难料!  炸鸡后回家通电反接桨再试,模型还是显示RTL电机停转这不是骗人吗?,无论是否勾选下拉框的禁用还是总是RTL项目,关控都是停转

楼主:
补充说下at9控,已经照视频里面设置失控保护油门    5楼朋友你可以试下你不停转的关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补充说下at9控,已经照视频里面设置失控保护油门    5楼朋友你可以试下你不停转的关控

我也是照视屏里设置过失控保护油门。不过你说的不停转的关控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确定只设了遥控上的失控保护,没设APM上的失控保护吧?

网友B:
楼主在关控时,飞机距起飞点有多远?在家里调试GPS也能锁定?

网友C:
APM飘过,话说你试验失控返航,也用不着飞那么高吧,我第一次关控试验就是离地一米五左右,心虚怕摔

在遥控器设置界面关控以后看油门量是975以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只设了遥控上的失控保护,没设APM上的失控保护吧?

控是绝对设置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关控时,飞机距起飞点有多远?在家里调试GPS也能锁定?

炸机后在家调试aps无信号,我以为的是无gps信号起码不应该停输出动力
。否则在外场手动模式下关控不是一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M飘过,话说你试验失控返航,也用不着飞那么高吧,我第一次关控试验就是离地一米五左右,心虚怕摔

控的设置是963

网友:
我记着不用设置遥控档位啊,还有家的位置默认是第一次起飞的点

网友:
APM信赖度很高啊,
接收机是f/S模式下的963吗?不会是hold 963吧!?并且低于APM failsafe 的数值。
最好查看Log, RC3 in.

网友D:
你确定,关控后,地面站显示RTL?

网友B:
看来lz犯了 理所当然 的错误,对apm理解不多所致,在在没有高度时,飞控便视作已降落地面及关闭电机,返航条件必须gps 3d镇锁定及距离首次解锁起飞点2米以外,不论模式转换或关控返航,不俱备上述条件,飞控预设是直接降落,在家里试调不俱备上述述条件,不可能出现返航RTL讯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lz犯了 理所当然 的错误,对apm理解不多所致,在在没有高度时,飞控便视作已降落地面及关闭电机,返航条 ...

你说的这个没有高度时飞控便视作已降落地面及关闭电机情况我明白,我测试的时候是在地板通电那就是0高度对吧,那么在阳台是超过1.5米了,地面站显示1.7米这个情况还视为已经降落吗?
  还有你说返航条件必须gps 3d锁定这个我已经是在模式开关下完成过!!   之所以测试失控保护,是考虑意外失控干扰或者无信号,如果一定要在当前是gps模式实现那如果我是在手动模式下意外失控怎么办,那这个失控保护还有意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确定,关控后,地面站显示RTL?

关控地面站肯定是是RTL 不然我不会疯到飞机还在天上玩关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