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屏幕上有OSD信息,但是屏幕是白色无图像。。。

楼主(2015-05-12):
之前还一切正常
自购图传发射和接受
5D3相机设置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略着急!!!
5D3云台是HDMI接口 但已打到AV档   屏幕上有OSD信息 很稳定
但是屏幕是横纹扫描雪花 不出图像。。。
云台俩灯,靠近相机的常量绿色   远离相机的红色和绿色一起常量

网友A:
你实时按键按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实时按键按了没

实时按键在哪里?

网友A:
就是相机上背面的那个按一下就显示在屏幕上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相机上背面的那个按一下就显示在屏幕上的那个

没用啊

网友:
你是按的这个吗,如果还没有用,看看图传和监视器的对频对不对

网友:
对了,镜头的防抖关了试试

网友:
还有图传监视器选一下模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