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来泡坛,玩B-25固定翼轰炸机的人这么少吗?

楼主(2015-05-12):
一直喜欢B-25轰炸机,想玩这个。论坛里玩这个机的人好少,有玩过的能给点指点吗?
纯新手,没什么经验。遥控和接收,
充电器
都已经备齐了

楼主:
就想完个电动的,B25这个飞机有几个厂家生产?致胜是厂家的牌子吗?
什么样的配置,用哪些配件飞机性能稳定呢?

网友A:
我有一架 FMS 1.4M B25 很好飞,电池我用的用 3S 3300 商家说的可以改成两个2200的,我没试过,这飞机没襟翼,降落的时候需要控制好速度,不能太慢。主翼不是螺丝固定的,对插的,可以拆卸,但是我怕强度不够打了热熔胶,拆不下来了
,其实你也不会想拆机翼的,线太多了,外场去接估计能把人烦死。。。

网友B:
我飞过天捷力B25,1.6米翼展的,穿越门在下面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1013039&extra=

网友B:
垃圾论坛,发不出去则以,一发就是发几次......,啥时候才能正常呀?

网友C: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1#pid15816144
用KT板和泡沫做的,希望能给一定的参考,很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