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尾舵,拉杆和链接尾桨那块怎么装?

楼主(2015-05-12):
RT,飞机顺时针打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肯定是尾巴这块没弄好。。。但不知道怎么装。。

网友A:
问题都没描述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都没描述清楚

就是加油门,飞机原地顺时针打转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加油门,飞机原地顺时针打转

陀螺仪是K8么

网友B:
陀螺纠正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是K8么

用的Eb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纠正反了

我感觉尾舵没装好,可是不知道咋装是正确的

网友A:
不懂了,不好意思,就用过K8,我是陀螺仪设置里面正反设置错了才这样,跟楼上那位说的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了,不好意思,就用过K8,我是陀螺仪设置里面正反设置错了才这样,跟楼上那位说的一样的。

哪设置反了?我回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