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枚穿越新手~第二天就烧电调了- -!各位大大帮忙分析下原因~

楼主(2015-05-12):
也是在看到老外的那个森林穿越中了毒,然后潜水了几天,入了设备
控:乐迪at9
机架:kk260
飞控:cc3d
电机:致盈2204
电调:银燕simon12a
桨:6045,5045
情况是这样的,到手装机什么的都正常,然后看了论坛说飞控插4个带bec电源的电调不是很好,于是挑了其中三个的正极捡了。只用一个电调供电,调参也正常。第一天没敢上手飞,今天外面风大,就打算在室内练练手,先飞了一会儿5045的桨,觉得太灵活,遂换成6045,在室内悬停了大概5分钟,一号电机突然空中停车机机就炸了,炸在床边上,随后一号电调(就是没挑线给接受供电的那个)冒出了一股烟。此时BEC输出还是正常的。不是bec模块烧了。上手5分钟就因为非人为的原因炸鸡,还差点把被子点了。实在想不明白就找卖家理论,所幸卖家还比较靠谱,答应重新发一个过来。我就想不明白了,空中怎么会突然烧电调的呢,有没有大大能解答?

网友A:
说说电池和电机KV才能判断

网友:
电机空中堵转?

网友B:
12A的电调,不太适合用6045桨,电流会过大

网友:
银燕12a 不拆线直接插飞控  没什么问题

网友C:
2204 银燕12 6045 和楼主一样的配置 无问题的飞了快一个月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说电池和电机KV才能判断

电机2300kv电池2200 3s 30c   电流过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4 银燕12 6045 和楼主一样的配置 无问题的飞了快一个月的路过

所以我郁闷啊。。。。不知道啥问题。。。突然就冒烟了。。。

楼主:
没碰到什么东西啊。悬停过程中直接炸下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A的电调,不太适合用6045桨,电流会过大

我看了论坛前辈的。没什么问题啊。。。。不然我也不会买6045的了

网友D:
应该是电调质量问题吧,悬停能有多大电流。我是4个都插CC3D,只有一个会比其他的热一点。我的330用2208+7寸桨也是12A电调,不长时间满油门就是了,到目前没什么问题。

网友E:
有没有可能电线短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论坛前辈的。没什么问题啊。。。。不然我也不会买6045的了

好吧,当我没说

网友A:
要么是堵转,要么是zhiying2204拉力和电流比银燕2204要大造成这种情况

比如朗宇X的拉力和电流就明显都大于同级别银燕的。

网友:
动力配置跟楼主的一样,飞了半年多,啥问题都木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电调质量问题吧,悬停能有多大电流。我是4个都插CC3D,只有一个会比其他的热一点。我的330用2208+7寸 ...

不懂啊。店家不懂有没有发,原来说好了补一个的。现在看情况可能不发的多。不行只有申请售后了。其实已经买了4个20a乐天在路上。关键是这个态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可能电线短路?

也有人说可能虚焊缺相。我把电机头子上的热缩管剥下来看了一切正常。6,5mm的头子我都焊的杠杠的,要是这2,0的头子焊不好也真是遇了鬼了。

网友D:
大厂一般都较负责任,返修就是了,要不你试一下6030应该安全系数高一点。260的架子用20A电调,是打算4S暴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堵转,要么是zhiying2204拉力和电流比银燕2204要大造成这种情况

比如朗宇X的拉力和电流就明显都大 ...

网上对比和郎宇差不多。效率比郎宇还高点。再大的电流。悬停能有多大,6045桨推到三分之一就悬停了。我觉得还是电调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厂一般都较负责任,返修就是了,要不你试一下6030应该安全系数高一点。260的架子用20A电调,是打算4S暴力 ...

店家没说返修,一开始说补发个,后来完全没了消息。不打算4s暴力啊。这不是12a上限3s么,我琢磨着20a4s,我用3s能多点余量安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