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了一半电机不转是电池没电?只有新年手不知道原因!

楼主(2015-05-12):
飞了一半电机不转是电池没电?只有新年手不知道原因!

飞了一半电机不转是电池没电?只有新年手不知道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当时有点小毛毛雨点,难道是暴露在上的陀螺仪插曲口上有水短路了?本来转得好好的,飞了几个起落后,再推油门,旋翼低速转上两下把意思做完了就不动了,开始以为是没电了,赶紧换块电机吧,又转了起来,过了一阵又不转了,测量电池感觉电还是充足的,感觉好象是陀螺仪插曲插着的引线进水了,用手捂盖子一会,又转了起来,但过会又不转了,赶紧找了点胶带盖上信息插曲口(是不是这个个叫法?),还是出现这类问题,插曲头处没处理,是不是这个原因?如果是的话,好象就是油门受到影响到,按理说操纵通道也有可能受到影响,当然本人的飞行也就是所谓的飞行,飞起一米多就会落地,然后再起飞,这可能在操纵上反应不出来或本人感觉不到?像这种一会转一会不转是什么原因?这个显然是新年手不知道的事!就等高手座坛坛罐罐
论道了。

网友:
单片电压多少

楼主:
第一块当时测量时是总压11.2V,感觉还能飞,再次推油门时就不转了,也没测量,以为是没电了,换了一块再飞,过了不到一分钟,再次推杆又没电了,这其中还有次是推杆动了一下,而后转起来又停了,

网友A:
450 吗?  1  看看电机电调三个插头接触 是不是接触不良?  2  接受机电调线是不是松了   3 你的电池接头如果是T插 也可能有接触不良    4  你是不是推油们太快    慢慢推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A:
450 吗?  1  看看电机电调三个插头接触 是不是接触不良?  2  接受机电调线是不是松了   3 你的电池接头如 ...

还有 重新较下电调行程

网友:
这是什么三轴?G-BAR?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 吗?  1  看看电机电调三个插头接触 是不是接触不良?  2  接受机电调线是不是松了   3 你的电池接头如 ...

是450 ! 1  今天早上去飞,上电就不转,有卡卡啦啦队的声音,想到是不是电机电调三个插头接触 ,确实是接触不良?说来也怪,从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感觉有一个插曲头暴出一圈铜色来, 有这个推得好象不转的感觉。还是无经验,昨天有点雨就想到短路!呵呵,在陀螺仪上短路是不是会造成什么东西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 重新较下电调行程

吓本贴一跳!一看到调整什么东西中的行程之类就是如此。到手飞!用不着调整吧!

网友:
小手一抖 ,一分到手!我顶!!!

网友:
一看就知道是全球吭...哈哈  这个G-BAR  好有个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450 ! 1  今天早上去飞,上电就不转,有卡卡啦啦队的声音,想到是不是电机电调三个插头接触 ,确实是 ...

卡卡响。缺相了  电机电调 三根线  接触不良   电调应该有说明书   仔细看看  上面都有故障说明,以及电调的设置

网友:
这个 G BAR

网友:
坚决支持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卡响。缺相了  电机电调 三根线  接触不良   电调应该有说明书   仔细看看  上面都有故障说明,以及电 ...

三年前看过,这中间很少玩就全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