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cfx改gy280rx后,电机不转?

楼主(2015-05-12):
电调上电后会响三下,然后再滴三下,推油门没反应?

网友:
油门反向了

网友(2015-07-01):
还不如用uiok

网友:
LZ上图片啊

网友(2016-06-22):
哥们 加个企鹅哦 ,我102288910,我的180也准备改GY280。请教你

网友:
改过,没有什么改善!我估计,觉得改善多的,用的应该是非原厂的遥控器,非原厂遥控器下,180几乎不存在调得好的可能性。。。180只要调得好,没有什么可挑的

网友:
看上去像油门行程不够

网友A:
我的加長改180槳本來用6335+D10
可以完全調整PID
也會有數值回傳
3D可以飛得很跟手
但是山貓180槳是沒子彈頭的
切換idle總會有一檔調不起來太敏感
本來想換熟悉的GY280來調看看
只不過後來撿到一個小金腦
裝來試試果然不錯
加長的180+金腦就完全變成縮小版的大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加長改180槳本來用6335+D10
可以完全調整PID
也會有數值回傳

台湾模友?在RCTW上见过这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台湾模友?在RCTW上见过这机。

是台灣的啊
不過RCTW上的不是我的
裝成這樣的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台灣的啊
不過RCTW上的不是我的
裝成這樣的很多

請問你加長尾管的尾舵機拉桿怎麼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請問你加長尾管的尾舵機拉桿怎麼改的?

我用的是山貓的加長版
其實自己用鐵絲或碳桿加長就可以了
槳反而難搞定
只有山貓的合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山貓的加長版其實自己用鐵絲或碳桿加長就可以了槳反而難搞定只有山貓的合用

这个lynx 加长版的拉杆 大 陆好像没有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这个lynx 加长版的拉杆 大 陆好像没有卖

拉桿真是小事
250的鐵絲一頭折一下就搞定
尾管傳動軸都好diy
不過沒有山貓180槳比較麻煩
用250塑膠槳裁短成175的可以試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桿真是小事
250的鐵絲一頭折一下就搞定
尾管傳動軸都好diy

有道理。。。我去找找我的250拉桿還在不在謝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拉桿真是小事
250的鐵絲一頭折一下就搞定
尾管傳動軸都好diy

我之前用ep200的大槳截短,槳根打薄,一開3D就兩槳齊射。。。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