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KDS360的排线吧!供大家吐槽!

楼主(2015-05-12):
看了别人的帖子,说接收机不好放,我装机也遇到了!看了大家的并问了客服,说是挂外边,但我就想放肚子里,怎么办?结果拆来拆去,终于算是自己稍微满意了!大家看看吧!自己认真检查了,传动部分不会贴到线,尾波连杆不会与接收接线干涉!

楼主:
因为手机端发的,所以图片没编辑文字!尾舵是前装,接收机是固定在原尾舵上的,但是前装舵机用了一个舵机固定座杆,后面只有两点连接了,有点不稳,不知道固朗能否送我一个!先凑合吧!

网友:
建议球头螺丝端拧螺母

网友A:
舵机差评,不怎么配机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差评,不怎么配机子啊

先用着吧,好用就行了!

网友:
不用这么复杂吧,尾舵机不用前装,对于接收机比较大的,就用薄泡沫纸包裹一下,用扎带困在两条尾撑杆之间就好了。我用的是K8,K8自带信号线很短,接收装侧板上都够不着,但用前面的方法就正好合适

网友:
建议电调线从外面走线以免在装电池板的时候干涉,其他和你的基本一样

网友B:
舵机前装,飞机翻过来看看电池板会不会压拉杆

网友(2015-06-13):
扎带困电线,时间长了有些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