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搞套fpv器材,请高手指教应该买哪些东东

楼主(2015-05-12):
两年都没有上论坛了,突然想搞搞固定翼
FPV
,请高手指教,飞控板准备上A板,遥控信号放大器要买什么样的,视频信号放大器要什么样的,像头给个建议,还有自动跟踪转向天线用什么样的,显示屏用什么样的,目前9x2控。请高手指点,尽量品牌型号谢谢

网友A:
我那一整套 一年没飞过了

网友B:
我建议飞控433之类的还是上果子,MFD,那一套吧,还有地面站,或者APM也可以,图传就5,8G欧姆威的。差不多就这些,投入是有点多,不过确实不错。免得二次投入。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下果子的确不错,但不知道有没中文说明书
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