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点

楼主(2015-05-12):
一直玩电直,没玩过多轴,近来被穿越毒了,想来个入门级的250玩下,哪位给指点下:电机电调什么配置的,配多大桨?CC3D与天地飞怎样连接接收器?用直升机还是固定翼模式?还有那个图传怎么弄?有大神可以讲解否?

网友:
對於玩直機的.這個真的不難

网友:
不過組裝上可能要多問問

网友:
重複了.網路有點怪

网友A:
玩过直机,这个就是小菜一碟。07年的新手可以看本版很多装机贴,然后你就可以教他们怎么飞了

说一下怎么打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过直机,这个就是小菜一碟。07年的新手可以看本版很多装机贴,然后你就可以教他们怎么飞了
...

就是看见穿越新鲜,想感受下坐在驾驶仓开开飞机,没有其他想法。说来惭愧,我玩直机,水平还是菜,只是航线,3D也只是翻几下,只是喜欢直机,被机子炸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看见穿越新鲜,想感受下坐在驾驶仓开开飞机,没有其他想法。说来惭愧,我玩直机,水平还是菜,只是航 ...

我现在都没空玩直机了,最近都是小穿越。说说你的要求,看能不能帮到你。
我有4个四轴,不算2个玩具级的,那个是冬天在家消遣的。穿越240-250轴距较合适,因为装备携带都省事。如果包小一点可以弄折叠机架,我一般带一个240一个折叠250。1806电机10A电调,CC3D/Atom,3S1500电池,200mw和mini600mw发射,一个700线一个微型摄像头,5030桨。起飞重量都不到500g,用skyzone的眼镜。
另一个260架子是2204马达12A电调,6030桨;330架子2208马达12A电调7寸桨(也可用8寸)400mw发射+700线摄像头,到目前为止没上808录像,另买了一个D88才15g,有空放上录一段看看。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amp;_dsign=11d9be84
这是CC3D入门,照着做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都没空玩直机了,最近都是小穿越。说说你的要求,看能不能帮到你。
我有4个四轴,不算2个玩具级的 ...

你的电池1500是多少C的?2.2mAH * 25C=55A  我机子的配置电调20A,电机,飓风2206,6045桨,目前电池为2200   C25,如果按刚才的计算方法,我是不是会烧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78327&_dsign=11d9be84
这是CC3D入门,照着做就 ...

谢啦兄弟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池1500是多少C的?2.2mAH * 25C=55A  我机子的配置电调20A,电机,飓风2206,6045桨,目前电池为22 ...

55A分给4个电调用,没问题的。另外看一下你的2206功率多少瓦,一般是140-150W*11.1V=13.5A左右,这样看15A的电调都没问题的,20A相当于大马拉小车,很轻松。
我的2208+7寸桨也用12A电调,只要不是长时间满油门问题不大,CC3D里设定最大油门是90%。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A分给4个电调用,没问题的。另外看一下你的2206功率多少瓦,一般是140-150W*11.1V=13.5A左右,这样看15 ...

我忘了是使用4个电调的总电流,是的,没问题,谢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5A分给4个电调用,没问题的。另外看一下你的2206功率多少瓦,一般是140-150W*11.1V=13.5A左右,这样看15 ...

你有机子轴距是多少的,可以上7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有机子轴距是多少的,可以上7寸?

那个是330架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330架子。

一般是140-150W*11.1V=13.5A左右,这个你是怎么算的?
你应该写140-150W/11.1V=13.5A,这个是一个电机的电流不超过13.5A就不会烧,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140-150W*11.1V=13.5A左右,这个你是怎么算的?
你应该写140-150W/11.1V=13.5A,这个是一个电机的 ...

用错符号了

网友B:
没事, 我帮你纠正了,2208+7寸桨也用12A电调加7寸桨,穿越好飞吗?感觉如何,我想改一下自己的轴距为33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事, 我帮你纠正了,2208+7寸桨也用12A电调加7寸桨,穿越好飞吗?感觉如何,我想改一下自己的轴距为330 ...

我的F330飞控是eagle X6,当时刚玩四轴为了省事用了这个免调的,一直用的自稳模式,悠闲地飞,一方面是因为没用桨夹,再有就是12A电调还是不暴力稳当些,当然最主要的是我不会暴力电池3S 2650mAh691g。下次换8寸桨看有什么区别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F330飞控是eagle X6,当时刚玩四轴为了省事用了这个免调的,一直用的自稳模式,悠闲地飞,一方面是因 ...

你的机架长什么样子的,特别想看一下你有爱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机架长什么样子的,特别想看一下你有爱机

火山口店买的F330机架,缩小版450.在别人的帖子里就不放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