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还没飞上天就出意外啦...

楼主(2015-05-13):
今天刚拿到好盈V3
因为亚拓460MX原本的3mm插头插好盈原本的3mm母头太长
会露出一些 想说重新焊接3.5mm的头
结果中途想说上电想试试马达 意外就发生了.....
只看到一堆火花赶快把插头拔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用啊...
当时只接着k8 k8刚上电卫星的灯还恒亮
打舵打一打有一个就会开始闪灯 或者两个都闪
重新上电过一下子又开始闪
打舵 修正似乎都还正常 不知道有没有伤到K8

网友:
正负极碰一起了是吧? 发去售后试试,太贵就重新买个新的。

网友:
看来是人为造成的 想吧头换掉 热缩管都取了 中途又想插电试试 结果就连线了

楼主:
是啊 自己脑子不清楚造成的..

网友:
电线短路应该不会伤及用电器

网友:
人为损坏。K8估计烧了

网友A:
冒冒失失的错误。以后要养成好习惯

楼主:
k8 目前还正常
就是k8上电後 卫星恒亮
大概过一下下 就听到电池跟电调的接头会有帕一声火花声
就是哪种刚上电的声音 大概是bec跳电了
卫星就开始闪烁了 八成bec也不行了

网友:
伤电池以及回路中的那段电线电器。其他应该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冒冒失失的错误。以后要养成好习惯

是啊 着急的想飞上天
航模真的要谨慎啊
不注意点随便飞上天
因为人为疏失炸机应该更郁闷

网友:
换了头试试,电调应该没事!

网友:
烧伤才学到知识

网友:
要小心啊  这么大电流很危险的  这还是小电调    你应该用热缩管把接头都包裹起来

网友:
无论电调电流大小都要养成好习惯。

网友:
好像是电机线短路了

网友:
换线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