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使用pl8充电中的电池也着火了,刚扑灭!

楼主(2015-05-13):
正在使用pl8充电中的电池也着火了,刚扑灭!
现在腿还是软的,后怕的要死!
待会楼上烟雾散去后发照片!

楼主:
现场照片

楼主:
怕出事,还购买了一个小米的监控摄像头专门监控这个区域,结果拔电后发现监控视频文件打不开了!

网友A:
貌似是你的电池问题,或者是你的并充板大电流短路了,PL8并没有什么事情
又要有一堆支持各种充电器的人来喷PL8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你的电池问题,或者是你的并充板大电流短路了,PL8并没有什么事情
又要有一堆支持各种充电器的人来 ...

待会烟雾散开后再研究原因!现在楼上还呛人

楼主:
回想刚才一幕,真是后怕!正在楼下吃早饭,楼上充电忽然听见楼上噗的一声,知道不好赶快上楼!眼见电池已经开始冒烟,赶快拔电,一瞬间,电池已经着火了裂开了,里面全部烧红了!

网友:
严重关切,希望楼主找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
现场照片2

楼主:
原因就在这里面!

楼主:
某个平衡线出问题了,造成其它单元过充!看来并充方式及其危险!千万小心!

网友:
楼主电池太多,还是多加注意,并充不靠谱 记得有位模友有8台A6分别给电池充电 现在想想他是真明智!

网友B:
并充太危险了,还是不要采用的好

网友:
我也有过二次充电中电池燃烧,第一次充电器问题,第二次是并充保姆问题。充电时最好地点要选好,另外最好使用多种异常报警方法,

楼主:
还好,损失不大!

网友:
已经吃过并充的亏,还好人就在现场。

网友:
楼主你弄那么多电池是要飞到吐的节奏吗

网友C:
所以坚决不在家里充电。一律外场快充。

电池短命就短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以坚决不在家里充电。一律外场快充。

同意!

网友:
还以为楼主在锅里充呢真有远见。

网友:
似乎与PL8无关。

网友:
这么多的电池和那两大电瓶...工作吗

网友:
求外场快充解决方案

网友:
为什么很多电池都没有牌子和数据的,都是自己组的吗?

网友D:
楼主的充电间都如此夸张,来张工作间的照片让我等伪魔友参观下,中中毒也好啊。

网友E:
本人也有深刻教训,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所以提醒楼主几点:
1、充电房间地面及墙面不要有可燃材料(如:木地板,软包墙),如果有条件最好选择在洗手间内,优点是水源充足,还有排气扇,上下左右全是瓷砖的。
2、不管是否用并充板,所有电池充电时,插接必须牢固到位,以免接触不好端子发热,引起短路,电流越大的电源和充电器一旦出现故障,后果是越严重的。
3、装盛电池的箱子盒子最好是塑料绝缘的材质,最好不要用金属导电的,一旦短路,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4、对于电池并充时容量尽量要一样的,对于小容量电池的电流选择尽量减小。
以上几点,仅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本人也有深刻教训,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所以提醒楼主几点:
1、充电房间地面及墙面不要有可燃材料(如:木 ...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本人也有深刻教训,可以看看我的帖子,所以提醒楼主几点:
1、充电房间地面及墙面不要有可燃材料(如:木 ...

第三点不同意。

除非有破损,这个肉眼应该能检查出来。
盒子导致短路概率很小,
塑料盒是易燃品,只会扩大损失。
电池必须装在金属合里面,

目的是止损

网友:
口粮真多

网友:
放这么多炸弹

网友:
别用并冲板,那玩意儿出事儿是早晚的,不敢用了。

网友:
并充不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充电间都如此夸张,来张工作间的照片让我等伪魔友参观下,中中毒也好啊。

这是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

机床间和停机间的照片就不发了!

网友:
楼主电池真多  ,羡慕下!同时表示慰问,安全第一

网友:
我是来水经验的。

网友:
楼主注意安全啊

网友:
楼主的配件可以换辆车。

网友F:
我用308duo充 车都烧了 现在还在4S店修。还好没动着发电机和主驾驶 否则救都救不了。以后注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用308duo充 车都烧了 现在还在4S店修。还好没动着发电机和主驾驶 否则救都救不了。以后注意吧

经过今天,以后我绝对不敢在车里充电了!同慰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今天,以后我绝对不敢在车里充电了!同慰问。

是啊,太危险了。

网友:
土豪住别墅呢

网友:
楼主尽量充电时人在旁边,你家电池太多,出事好吓人

网友G:
搞几个阻燃袋,电池装进去充

网友:
LZ 安全意识好强,充电间还配备了灭火器

网友H:
知道什么是并充和串充吗 pl8是串充

楼主:
引用 网友H:
知道什么是并充和串充吗 pl8是串充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搞几个阻燃袋,电池装进去充

估计没用,非常吓人的。里面全烧红了!
是5000mah的电池。

网友:
楼主也是资深玩家啊,话说那么多电池真是要飞到吐的节奏

网友:
昨天中毒了,没有回话,今天缓过神来了,特意顶一下楼主的霸气模型工作室。

网友:
关键词: “ 也 ”。。。。 ?

网友:
安全第一,每次可以少充几块。

网友:
万幸,房子还在……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并充太危险了,还是不要采用的好

PL8是串充充电器吧? LZ这问题因为平衡线问题导致充电器错误判断了电压而导过充烧毁的,不管用串充还是并充充电器都不可避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三点不同意。

除非有破损,这个肉眼应该能检查出来。

赞成!
对于有线路有外漏的地方自己提前做好绝缘就没事,用金属盒子装着,可以防止楼主这木地板烧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PL8是串充充电器吧? LZ这问题因为平衡线问题导致充电器错误判断了电压而导过充烧毁的,不管用串 ...

大家说的并充是指楼主把多块电池并联起来充电,和充电器充电方式无关。

网友:
土豪啊~~~那么多电池 楼主干啥的啊!

网友:
我也是pl8 用家.. 樓主何不選擇一些質量好的並充板,還有那些路人甲不懂裝懂呢.
pl8 及icharge 那些專業大電流並充板, 除了電路上測試通過40a大電流不用出事外, 每個平衡頭每個點都有單獨自動保險絲的,根本不會發生上面的情形.
至於因電池平衡頭問題而以至在並充時個別電池單體過充..這個就要用家自己日常多加檢驗了.

楼主:
现在的充电间,不敢并充了!双摄像头监控中。

楼主:
充电监控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