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加载不了问题,请大神进来看看

楼主(2015-05-13):
我朋友一个APM炸鸡了,之后连接电脑后一直获取参数到这个步骤不能继续下去,不知道什么坏了,固件可以从新更新

网友A:
这个机架很漂亮,脚架不太好

网友B:
没遇到这种情况,无法加载,可以重新烧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遇到这种情况,无法加载,可以重新烧固件吗?

可以从新烧录的,但就是不能加载,而且,连接电脑后,指示灯有的,但接收器没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架很漂亮,脚架不太好

脚架主要是为了能自动折叠设计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从新烧录的,但就是不能加载,而且,连接电脑后,指示灯有的,但接收器没电

那就断开接收,再试看看。

网友C:
用啥连接的?USB还是数传?

网友:
想看飞机大图

网友:
RC1_MIN是接收机通道1最小值,无法读取。其实后面的一律无法读取,因为你的接收机根本就没电嘛。解决办法,APM的输出防反向二极管挂了,换一个就OK。另外你可以先这样试试,给接收机接个5V的电源,如果接收还不亮,说明APM没事,是你的接收机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断开接收,再试看看。

这个试过了,单纯一个飞控也不能加载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啥连接的?USB还是数传?

数传和USB都不行呢,数传是直接什么都连不上

楼主:
收APM尸体吗

网友D:
对,各种尸体

网友E:
兄弟我也是!!!!你还弄好了,告诉我一下!多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兄弟我也是!!!!你还弄好了,告诉我一下!多谢啊

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后来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见这样的问题,后来弄好了

真是太好了。你能加我的QQ 123229657吗?
弄好了,送你一个电子秤。

网友:
引用 网友D:
对,各种尸体

收,本人qq357263291

网友G:
重新烧写低版本固件,我有个也是这样,固件可以烧写但是无法连接地面站,降低版本就能连上了,你试下吧

网友:
能送我个电子秤吗?我的apm都是自己diy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G:
重新烧写低版本固件,我有个也是这样,固件可以烧写但是无法连接地面站,降低版本就能连上了,你试下吧

还是不行。能链接,不能获取参数!!!!!

网友E:
试了还是不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