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新西达电机的T什么意思

楼主(2015-05-13):
新西达2212电机1400kv,怎么有9T和T10,代表什么意思,哪个好,

网友:
电机齿数

楼主:
固定翼电机怎么会有齿轮那,

网友A:
这是线圈匝数。本人承接电机修理,线圈绕线,改KV,换轴承轴心等(Q32961804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线圈匝数。本人承接电机修理,线圈绕线,改KV,换轴承轴心等(Q329618040).

同样的kv,9T好还是10T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样的kv,9T好还是10T好,

t数不同KV也不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同样牌子的同大小电机KV一样线圈也一样。

网友B:
电机1400kv,怎么有9T和T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t数不同KV也不同,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同样牌子的同大小电机KV一样线圈也一样。

我也纳闷,手里有新西达2212的1400kv两个,一个是9T一个10T想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1400kv,怎么有9T和T10?

用过新西达电机吗,看下铭牌就知道了,不是直升机电机13齿或12齿

网友:
有新西达2212的1400kv两个,一个是9T一个10T,知了!10T与9T功率有差异

楼主:
真的就没人知道新西达2212电机1400kv的9T和10T的意义和区别吗?

网友:
没看见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