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2.6发现不了外置罗盘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5-13):
发现不了外置罗盘,GPS应该连上了,显示未定位,要是不插GPS 就显示GPS未安装,就是老是现实 bad compass health。买的GPS卖家说GPS带罗盘!我想问问是怎么回事!坐等大神……急啊

网友A:
没做罗盘校准或者JP2没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做罗盘校准或者JP2没切开

我校准罗盘看不到罗盘旋转的点啊,转不转上面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网友A:
JP2没切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JP2没切开

版本是2.6啊!没有jp2吧

网友B:
拆开飞控看看呢,内置罗盘一眼就看到芯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飞控看看呢,内置罗盘一眼就看到芯片了

没有内置罗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内置罗盘

那不正常,你用万用表试一下线没问题的话估计就是罗盘问题了。另外要校准选外置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正常,你用万用表试一下线没问题的话估计就是罗盘问题了。另外要校准选外置罗盘。

没有量,直接退货了!在淘一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