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W的433接收也快完工咯

楼主(2015-05-13):
图快要弄好了,很快就能打板测试了
因为觉得3。3v比5V更合适,所以电源不存在问题了。图纸也能很快弄好咯

网友:
加个1117 3.3吧,,弄个5V也不是难事。。。还通用。。

网友:
话说433不能长时间用吧?

网友:
楼主  整个元件包吧  发射 接受的 都整下,好让我们选择

楼主:
实际上我用这个外置电源模块供电,后期就可以很自由的替换电源,你想5v就换5v模块,只是输入电压要6.5v以上

网友:
关注中!能否给套收发的资料

网友:
不懂,但是感觉很不错!

网友(2015-06-12):
1w接收怎么升级了?

网友:
好厉害的感觉

网友:
用23bp做的收发如果用在飞控端,做成500mw比较好。

网友A:
发射  接受    一套  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  接受    一套  多少钱

光板子还有3套,如果焊好成品,一套要230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光板子还有3套,如果焊好成品,一套要230以上

可以  弄多远       要板子有资料 木有   用啥  刷固件

网友(2015-10-31):
成功了吗?也想尝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