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q飞控的问题

楼主(2015-05-13):
上电以后只有m3我是x模式有反应,而且解不了锁,控是天7

网友A:
检查一下,控的通道是不是反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控的通道是不是反向了

所以通道是正,方向试了一下反的还是不行

网友(2015-10-04):
可能是通道的行程不够,动微调试下

网友:
你接线不工正确 接个舵机试下就知道  这种接收机的信号线接头和负极标反了

网友:
俺也用QQ,没遇到过这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