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腾伞形折叠机架

楼主(2015-05-13):
这鸡鸡整好后,测试航拍,画面时好时坏,果冻很严重。腾了点时间,拆了继续整,将内部的线路使用缠绕带固定,尝试不飞时进行折叠,总觉得这样携带是方便了,但每次外出都需要携带工具,需要进行组装,显得有点不便。最终决定还是固定携带了

之前使用的是HDM的三轴云台,4110S电机,好赢40A电调,大疆V2飞控,搭配1355碳纤桨叶飞行,果冻出现,依然换上了蜻蜓三轴云台,昨天傍晚测试飞行,靠,使用1080 50帧数拍摄,这里的电脑竟然播放不了视频。

对了,整机的重量虽然没有进行称重,但和自组的六轴想必,这个机架的重量加上电池也是有点分量的。

早上插上电脑,对感度重新了调整

中午再次去室外进行了测试,稳定性还好,但画面如何目前未知。

另外,想问下使用这款机架的模友,这个机架的四轴还有几个螺纹孔是空着的,是否自己购买固定柱子进行固定?以加强上下板子的牢固,减少机架震动?

楼主:
按照卖家店铺的机架安装说明,本机架可以搭配15寸桨叶,

因本人使用两块电池给不同的设备供电,也算改过了,线路上还是有点乱

图传发射固定在上盖板上,如果使用1555碳纤桨叶会打到,早上换上了1447碳纤桨叶

飞上天之后的噪音好大。

网友:
果断购铝柱固定,这款架子做工和精度都不错,伞折也方便的很,硬伤是底板太软,需要加铝柱固定。
云台挂载杆建议换碳纤

网友:
应该是还没调好,我DJI 2轴挂狗3+,有点果冻,画质还可接受

网友:
感度不对吧,我也是和你一样的机架,也是Pro版,用p2 默认参数飞的很稳啊,桨用的是飞越1555折叠桨,铂金30a,群夕3508,4s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