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水好办法

楼主(2015-05-13):
在做防水前先用透明胶带在电路板上粘一层,或者在容易坏可以更换的电子元件那粘一小段,然后再涂硅胶,方便以后清理,更换元件。还可以用蜡烛滴在电路板上防水。   说的不对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蜡烛会裂开吧

楼主:
我蜡烛是用在舵机的电路板的,我试过了防水没问题,应该不会撞裂的尤其是夏天,冬天就没试过了,保险起见你可以在蜡的外表涂硅胶。其实我原本用蜡烛就是为了替代那胶带,把硅胶和电子元件隔离开方便换的。有的元件也不好粘胶带,对外形体积也有要求,我就滴点蜡油,也挺好清理的,比用胶带的还美观,外形的体积也变化不大,也不影响换元件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用,我也是菜鸟,只是想把我认为好的办法说出来

网友A:
话说舵机不怕水啊?我指十几块钱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舵机不怕水啊?我指十几块钱那种

怕啊,你把舵机拆开,在齿轮那涂黄油,你上网搜下就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B:
直接用热熔胶或者704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热熔胶或者704不好?

不好清理

网友(2017-02-21):
704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