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500L锁尾问题

楼主(2015-05-13):
新入的500L,装GPRO三轴,第一次飞无副翼直升机,有点紧张,还好首飞成功。有个现象想请教各位,悬停时尾舵需要一直向右带点舵,否则头就会向左偏,刚起飞时不明显,2分钟后比较严重,不知该如何解决,是否可以通过陀螺参数调整加以改善,机械方面目测没问题,中立点都正常,特此请教

网友A:
控上设置的是锁尾模式吧?可以调高锁定感度,尽可能的高,但是太高造成回弹。转速不够的话,按说明书上的调也不行。这个陀螺不像Vbar那么好使,对尾舵中立点特别敏感。

网友B:
提升转速试一下

网友C:
目测是不在锁尾模式。看一下陀螺仪参数第一页,尾陀感度是不是在正数范围内!

网友D:
尾中立点向左调.就是往尾管那边调 ...GPRO的通病

楼主:
感谢各位的建议,软件里已设定锁尾模式,我用FUTABA 10C控,感度60%,已经有点金鱼尾了,但是现象仍在,我会再试试将中立点向左偏移,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E:
我也是碰到这个问题,后来尾正比感度和所谓感度分别调高五个点解决。现在悬停一块电八分钟基本转向不超过15度,应该是温漂解决不了

网友E:
忘了说,前提是中立点一定要偏左很多。

网友F:
亚拓就是这么不争气。

网友G:
只要稍为用心调整,Gpro尾巴性能也是很好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解决,确实需要偏移中立点。我的方法是将尾舵连杆长度缩短1个螺纹,然后用调参软件重新设定尾舵左右最大行程,避免干涉。试飞效果良好,原偏移现象消除,锁尾效果竟然也就此改善,原有金鱼为也消失了(FUTABA 10C 控感度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