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电机修理群

楼主(2015-05-13):
诸葛亮的QQ群( 104 585 204  )。讨论航模电机的修理,烧线重绕,炸机修复等。。。。

楼主:
欢迎欢迎

网友:
有没有东莞这边的

网友A:
请教楼主应该关于电机老磨电机轴的问题,我亚拓500 飞机,有一个原装500MX电机,这个电机新买飞机配的,就有问题,是轴承问题,飞起来声音老大了。于是我自己换了新的轴承。到现在已经换了有3套轴和轴承了,老坏,郁闷之极。没飞几个起落就会磨轴底下那个轴承。后来就又买了天蝎星3226电机,飞了大概有一段时间吧,有好几十个起落,又磨轴了。于是用手上花牌电机轴,自己买的轴承,换了,现在就是几个起落就磨轴了,轴心也用了胶水,试过用高强度的螺丝胶,也试过直接用强力胶。都没什么效果,老坏,现在这个问题困扰我了,是我买的轴承问题吗?我现在刚刚买了蝎子电机的原装轴和轴承回来,等我装上去试试看。老换轴很烦人的。请教你换轴有什么要注意的呢?不胜感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应该关于电机老磨电机轴的问题,我亚拓500 飞机,有一个原装500MX电机,这个电机新买飞机配的,就 ...

轴心靠近轴承的位置要加轴承胶,加了一定要过了24小时再上电,很多人装上就上电的,轴承胶10分钟内会初始凝固,如果这时候上电转动基本报废等于没有上胶,如果正确上胶后还是磨轴说明电机动平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轴心靠近轴承的位置要加轴承胶,加了一定要过了24小时再上电,很多人装上就上电的,轴承胶10分钟内会初始 ...

好的  知道了 谢谢啦 可能我之前太心急了,没过24小时就试机。下次注意了。

楼主(2015-06-20):
引用 网友A:
好的  知道了 谢谢啦 可能我之前太心急了,没过24小时就试机。下次注意了。

不用客气。

网友B(2020-04-25):

巳申请,但进不了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巳申请

欢迎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