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9改装,有点问题请教

楼主(2015-05-13):
买了个009船底,改装无刷,2040加水冷套 4000KV  中特威40A直升机电调加了水冷板,,,用3S1800电池,普通舵机,,轴系用20的,比原厂的长5CM,吸水舵,不知道能不能吸水上来,不行还用原厂的电池架太坑爹,还不如自己做,装到轴系上,电池座抬起来碰不到船底,还得找块东西垫在底下。
现在请教下各位老手,出轴多长比较合适,(是否跟舵一样)角度呢,,是否要整个桨都在水线下,,

网友:
这种船你最好还是做成防翻的吧~~  高速太容易翻滚了~~

楼主:
防翻怎么做啊,,

网友:
桨太大了吧

楼主:
是吗?请问
配多大的合适呢?

网友:
楼主的人字拖很明显呀

网友A:
换了吧,009告诉各种翻,无刷的太浪费,发挥不出优势,防翻还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了吧,009告诉各种翻,无刷的太浪费,发挥不出优势,防翻还不好做

换啥比较合适呢老兄????

楼主:
联轴器质量太差,电机轴插不进去,,轴系带的万向节是3MM的控,电机转起来不同圆太厉害,40%油门震动得握都握不住,,,还得在买联轴器,,,早知道多看看帖子,做软轴算了,,,唉,,,

楼主:
特地还入手了GT3C,,,本来想买个兼容FUTABA接收,一看也得100多,算了直接买个控,那个T8的放着飞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联轴器质量太差,电机轴插不进去,,轴系带的万向节是3MM的控,电机转起来不同圆太厉害,40%油门震动得握都 ...

换一个铝合金螺旋连轴器,我用过特棒。

楼主:
我就是在风向标那买了两个铝合金的,不能用,,偏心太厉害,,,想去买两个铜的试试
今天下水试了试,,果然前面高人所说,一打方向加油门,翻了,自己没有自翻功能,差点提控回家,,,整了两只鞋子全是泥巴,,还有啊,这样改完是不是太重了,整个船都快沉下去了感觉,,,,不行,还得改,改软轴试试,

楼主:
回家一检查,,,马达固定螺丝松了,万向节螺丝松了,,震动太大的原因,,,出轴角度要如何才正确呢,是不是翻过来,桨也能打到水,,这样才会再翻回去,,是吧,

网友:
为什么不改为全浸桨咧?看这船型玩浸桨好点。估计是改装后电池放的位置不当造成不能自翻。

网友:
最好用外转子电机,然后用带刹车的电调,再然后就是把电池放左侧下边,越低越好!你可以照012的样子改!我改过好几搜了!

网友:
以前做的罐头,现在给你尝尝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607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家一检查,,,马达固定螺丝松了,万向节螺丝松了,,震动太大的原因,,,出轴角度要如何才正确呢,是不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50607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风向标那买了两个铝合金的,不能用,,偏心太厉害,,,想去买两个铜的试试
今天下水试了试,,果 ...

是这样的连轴器吗?有螺纹的。有弹性的。

楼主:
不是,,这种的没有2.3转4的,,,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风向标那买了两个铝合金的,不能用,,偏心太厉害,,,想去买两个铜的试试
今天下水试了试,,果 ...

这连轴器有一点不同芯也不抖。

楼主:
这种的是好,,,就是找不到合适2040马达的2.3mm的孔径的,,,,你这个应该是3*3的

楼主:
我看了个视频,看来自翻也可以考电池和电调都放在一边,让自身重量实现自翻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了个视频,看来自翻也可以考电池和电调都放在一边,让自身重量实现自翻了,,

我上次看到防翻是,将船一恻做成空舱,船眩开洞,翻船后一恻舱进水,船就恻翻过来,等螺旋桨一入水,就又航行了,这时水又从洞中排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的是好,,,就是找不到合适2040马达的2.3mm的孔径的,,,,你这个应该是3*3的

我想经过扩孔,或垫易拉罐皮,应该可以解决,因为它是弹簧性质的,有一点不同心没问题。

楼主:
在别的地方看到,吧电池和电调都放一个地方,自己会翻过来的,

楼主:
你这是软轴的??

楼主:
买了3mm的试试,,不行就垫东西,,,

楼主:
这个螺旋联轴器也买,,2040马达太坑爹了,买个水冷固定座,把这高级货也用上,

楼主:
螺旋联轴器倒是来了,,现在有个问题了, ,马达轴太短了,加了马达固定座后,,那个联轴器固定不到马达轴上去,,郁闷死了,,还是用原来的联轴器,。。。。2040马达先放一边了,等着水冷电机座一到,蝎子马达斥候,,那个蝎子马达我装了联轴器,试着拿手上通电空转,还是,稳定多了,2040的根本抓不住,晃得狠,,,

楼主:
铜的换上,立马不震。。。铝的太软,上几次吉米螺丝孔滑丝鸟,,,这铜的才2快多钱一个,,便宜啊,,买到不对的商家得20几。。。。。。

楼主:
铜的换上,震动消失,,,还是铜的硬度够,,铝的转几次,几米螺丝控滑丝了,,,在这里的说说,,找到对的商家,一个铜的联轴器2.3元,找到贵的的28元,,,同样的东西,,,万事俱备,就等水冷电机座到就能下水了

楼主:
装好了,马达座用热熔胶固定,,拿手上马达全速,会震动,,,是不是放水里有阻力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