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稳测试【3】2015-5-13 加上了PID控制,效果比较明显。

楼主(2015-05-13):
被PID算法调整虐得体无完肤,终于有所收获,响应速度和调整速度都大幅提高。感觉目前这个舵机控制的垂稳效果已经能赶上目前其他垂稳了。
不过问题还是有一些的,比如我用的铝合金棒子估计是太重了(虽然一开始是想给自己一点挑战难度),自重惯性太大,估计在模型真车上效果会更好。

还有3003这种普通舵机的速度有限,感觉已经到极限了。不过还好坦克俯角+仰角也就30度左右。

下面是调了2天PID算法的效果,可以和前两次对比一下,区别还是明显的。

第三次测试1

第三次测试2

==================================================================================
第一次测试

第二次测试

再次应征,有愿意借我改装双稳的坦克么??要没改装过炮塔的,全免费。

网友A:
我想试试看,不知道能不能中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想试试看,不知道能不能中奖。

需要寄车到我这边调试,车多破都没关系,只要能动,炮塔功能正常即可。

网友B:
感觉还是差点事,这玩意恐怕可以作一篇硕士论文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差点事,这玩意恐怕可以作一篇硕士论文了吧

装上真车效果会比这个好,真车炮管没这么重也没这么长。

网友C:
塑料虎式要吗……
要是角度很大,例如90度了,会怎么样啊?
还有量产后体积多大?怎么接线?售价多少?

网友:
加油,繼續改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塑料虎式要吗……
要是角度很大,例如90度了,会怎么样啊?
还有量产后体积多大?怎么接线?售价多少?

应该可以的,还没考虑量产这么远,想先在真车上试试效果。

角度太大并且速度又很快的话,原装的舵机可能会跟不上。

不过一般上下坡的起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体积不用担心,陀螺仪芯片板大概两个大拇指指甲盖这么大,主控板大拇指一样大。

只要陀螺仪绑定到炮管尾部,主控板随便放哪里都可以,连上线就行。

网友D:
你的金属底盘波箱不搞了?

网友E:
LZ,这种设计在持续的震动下,会不会产生位置漂移呢?我用市售普通陀螺仪做的会漂移,过了临界角度以后更是没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这种设计在持续的震动下,会不会产生位置漂移呢?我用市售普通陀螺仪做的会漂移,过了临界角度以后更是 ...

理论上不会,我是直接计算稳定说所需要的角度,以这个角度作为稳定目标进行调整,所以理论上是不会漂移的。你看到视频上甩了好多次一直是角度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金属底盘波箱不搞了?

嗯,目前暂停了,因为发现成本太高,效果也不比铸造的金属底盘好多少。老婆已经下命令不准再摸坦克了,到现在花了不少钱却连完整的一辆坦克都没有…
这次的双稳感觉蛮有希望,本身做过程序开发,目前需要一辆真车调试装车效果。

网友E:
这个模块支不支持用普通舵机信号控制它的保持角度?因为现有声组有些是采用舵机控制炮俯仰,那希望这个模块最好是不要干扰声组对舵机的原始控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模块支不支持用普通舵机信号控制它的保持角度?因为现有声组有些是采用舵机控制炮俯仰,那希望这个模块 ...

这个模块加在舵机与原控制板之间,可以看作是一个双稳外挂。我已有方案,开启稳定功能后,只要手动控制一干预,自动控制就会暂停,手动控制一取消自动稳定继续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加在舵机与原控制板之间,可以看作是一个双稳外挂。我已有方案,开启稳定功能后,只要手动控制一 ...

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虎式要吗……
要是角度很大,例如90度了,会怎么样啊?
还有量产后体积多大?怎么接线?售价多少?

哈哈 你也来凑热闹呢~~~

网友:
加比例,加微分

网友(2015-06-17):
这个非常好啊,,,不知道找到真车试了么????希望来个试试。。。

网友F(2015-10-22):
改发展方向了?之前的豹2金属底盘不玩了吗?
求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