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的续航时间比多轴长吗?

楼主(2015-05-13):
四轴玩了一段时间了,续航不管怎么搞也就10几分钟,不过瘾!
请问固定翼典型的续航时间是不是比四轴要长得多?

网友:
固定翼 肯定的。。涵道机 除外。。

电动 滑翔机的话 运气好 可以 飞2个小时。

网友:
不一定,看怎么比,有飞1个小时多轴,也有飞三四分钟的固定翼,不过固定翼实现长航时的成本低,

网友:
大部分固定翼比大部分多轴续航能力强的多,函道机一般飞不了太久,滑翔机能飞的人累死。当然也有续航超过1个小时的多轴。

网友:
同样的价格,肯定是固定翼

网友:
肯定是螺旋桨固定翼罗!螺旋桨固定翼只需自身重量的几分之一的动力就可以巡航,且获得同样的推力螺旋桨所需功率远低于涵道,多轴必须要求动力大于自重才能飞起来,所以动力需求的份量直接决定了能量提供的长短,因此也就决定了螺旋桨固定翼的巡航时间较长。

网友:
各人喜爱

楼主:
已经试飞成功了!
冲浪者一块3s2200的电池最少能飞半个多小时,我脖子都酸了!
四轴只有七八分钟而已,为了保证安全5分钟就得返航,相差甚远!
我觉得固定翼才叫真正的爽飞!

网友:
肯定固定翼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试飞成功了!
冲浪者一块3s2200的电池最少能飞半个多小时,我脖子都酸了!
四轴只有七八分钟而已,为 ...

但是固定翼需要的空间大呀,而且场地也不好找

网友(2015-06-21):
滑翔机很定比其他的飞的时间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