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开玩笑?让全球鹰450变身高速直升机!

楼主(2015-05-13):
飞了第六次,没出大事,只是回来后才突然发现;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把机头罩的固定桩插曲尖头也给撞坏,这样的事故在座的各位可碰见过?什么样的撞击能达到这样的目的?是不是按理说如果有这样的撞击,大桨一定会报销!运气还好,就是不换部件还可再飞下去。真不知道是怎么发生的,不过这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以后要安装机头罩实现高速直升机的目的啊,尖头没了,怎么固定这个机头罩?这可怎么办?还望各位高手提供解决的办法!准备打算将全球鹰450改装成电动的高速直升机玩玩,因此设想了如下的改装方案,在机头罩上安装一个2808电机,配置一个电调及1500毫安电池,利用机上接受机上还剩下的一个通道来控制这个电机,(要不然与直升机电机共用一块2500C的电池?)准备用遥控器上的那个旋转开关来控制区电机运转,在座的各位不知道有什么看法,这样行不行?操纵过程也想好了,起飞前先旋转开关,让机头螺旋桨转起来,就是向前有拉力也不要紧,适当地拉拉杆,就可以让旋翼的后拉力克服掉这个螺旋桨拉力。

网友A:
这样悬停都不稳了吧,期待lz实践视频

网友B:
去掉周期变矩,就是旋翼机了...不取消周期变矩没法用,拉力线都不对

网友C:
好像重心不好控制哦

网友:
高速直升机就是这个原理,不过是背推的,你先低速试试看

网友:
笑死我了

网友:
好像可行

网友:
这样能好飞?

网友:
无限可能

网友:
no zuo no die

网友:
想看一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悬停都不稳了吧,期待lz实践视频

在起飞时往后拉点杆,对抵消螺旋桨的拉力,反正只要做到力矩平衡就行!关键是那个接受机的一个通道行不行?

网友D:
高速前进的时候机身是前倾的,除非前置电机有个上反角,不然拉力线是向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重心不好控制哦

准备把电池放在机体一侧!这样一边一个电池。平衡无麻达。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速前进的时候机身是前倾的,除非前置电机有个上反角,不然拉力线是向下的

现在是让旋翼水平飞行,拉杆推杆只不过是个保持平衡的手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掉周期变矩,就是旋翼机了...不取消周期变矩没法用,拉力线都不对

与拉力线是有点麻烦,不过可以通过不断地调整找到,关键是这样做在设备上能否行得通?例如遥控器左边的这个旋钮开关,能否控制机上接受机上的最后一个空位插曲头?而这个旋转信号能否则让电机转起来?

楼主:
上将级别的说话就是与众不同!这个无限可能怎么解释?是不可能还是可能性很大?这个旋钮开关能不能操纵电机?

楼主:
呵呵,还请解释一下,对一个接受机在两个插曲头上接上电源是不是不行?反正刚才试了一下,刚接上就出现滴滴响声。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第四通道信号不在最低吧,电调就会响。

第四通道有信号高低?这个头次听说,还请指教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直机的整体设计决定了用这种前置螺旋桨作为动力会消耗太多动力,效果却见仁见智。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没事是不会这样干得!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实现这一目标?电机一大一小在电路上怎么安排?已经考虑了一种办法,就是再安装一个接受机,由它专门控制前面 的螺桨,这样也太笨拙了,但不知道更好的办法之前只能是这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第四通道有信号高低?这个头次听说,还请指教一二!

我表达有问题 ,说错了不是信号,是摇杆。
第四通道一般是方向通道,不像油门通道在最低位,
我的意思是开机要把第四通道的摇杆压到一边。压那边要看你控的反向设置成怎样。
你试的时候注意马达有可能会转起来会很危险,请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还请解释一下,对一个接受机在两个插曲头上接上电源是不是不行?反正刚才试了一下,刚接上就出现滴 ...

问题是怎么控制动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表达有问题 ,说错了不是信号,是摇杆。
第四通道一般是方向通道,不像油门通道在最低位,
我的意思 ...

这么说用其他通道控制电机还是有可能的?准备用遥控器上的那个旋钮开关,从0到最大!但是试了一下不行。

楼主:
通过翻贴看到有人问怎样在没有接受机的情况下让无刷电机转起来,说是需要一个pwm信号,20ms周期,0.5ms-2ms的高电平宽度。
用单片机或者555一类的时钟发生器都可以。还说是用舵机测试仪也行!

楼主:
想在机体上再增加一个电机看来不容易,不过还是解决了一个疑问,既除了接受机第三插口外,其他的也能控制电机!是不是这样的?现在想到还有用右手油门诊的,这不是在说第二通道也能控制油门?

网友G:
有创意,能飞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创意,能飞起吗。

呵呵,国外已经有了,到这再谈创意有点噱头,重要的是怎么实现用一个接受机完成两个电机的不同控制需要?

网友:
不作死便不会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期待视屏!!!!收藏先

这个当然应该上视频,搞出来一定上,关键是这样大小电机配置行?试了一下好象不行!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这个当然应该上视频,搞出来一定上,关键是这样大小电机配置行?试了一下好象不行!

[/ba ...

如果我没记错,你是论坛第二个人有这个想法。

只要你的控有第七通道就行。

恕我直言,我看了你的每个发言,就目前讲,你的理论,动手能力和物力,你成功的希望很微。

但,我觉得你是在玩模型,非常有想法,这与很多人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我没记错,你是论坛第二个人有这个想法。

只要你的控有第七通道就行。

呵呵,七能道肯定有!可惜不是比例信号!天地飞上的是五个比例,全球鹰上的是六个,可直升机已经是六通道了,剩下的一个肯定就是开关性质了,这如果是好?刚才把五通道 旋钮开关试了一下,没有反应,电机也没反应,是不是还得加上个电调行程敲定?

网友:
任何比例通道都可以控制电调油门. 但必须要先做油门行程校正. 同时开机时油门必须在最低点才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I:
引用 楼主:
呵呵,七能道肯定有!可惜不是比例信号!天地飞上的是五个比例,全球鹰上的是六个,可直升机已经是六通道 ...

直升机没说一定要六通道,除非你一定要飞3D。

就你的这个实验时高速而不是高速加3D,对吗?

这样就是说螺距通道可用出来用。

陀螺仪的感度也可以不要,第五通道也可改造后拿出来用。 这些为什么我说你的动手能力还不够。我说得很直,请不要介意。

网友:
创意无限

楼主:
引用 网友I:
直升机没说一定要六通道,除非你一定要飞3D。

就你的这个实验时高速而不是高速加3D,对吗?

感谢都来不及,那会在意?买来的东西也没有说明书,现在就是搞不懂为嘛六个通道都占用了!按照直升机的四个舵机来看,四个通道足够了,要改用的就是这个第五与第六通道的吧?从陀螺仪上拔下六,联接到螺桨电调上就OK?现在就是搞不清是哪个!

楼主:
呵呵,准备把机身中接受机的第六通道插头撬出去,把螺桨电机的电调线插进去,这事不就简单了?可遥控器中的信号是不是也要改造一下,在遥控时不动第五六通道,但人家接上了,是不是也会有综合后的信号进入第五六通道?更为严重的是这个旋钮可能根本就不起作用,因为人家为防止使用者乱动打乱遥控器中的设置,早将其断开了,如果是这样,还得打开遥控器将线焊上,可不懂行这就成了天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