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轴 挂狗问题来了----------

楼主(2015-05-13):
6轴是飞跃680机架 、V2飞控、大疆E310动力套装、平时就挂狗航拍。纠结了、想续航时间长、是用3S 5200MA的电池还是4S 5200MA的电池?有经验的高手请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
4s只是增加了电压,提高了电机的相对拉力。w=UIT 自己看 电池的电压增加 总量不变 所以续航时间减少。可以挂3s电池 适当增加容量

网友:
我的6轴680用的是一块用了一年的狮子3S5200不挂狗和云台是10分钟。还有一块3S5000的自组的飞航线和悬停是13分钟。我还有一个500伞折四轴挂云台和狗也是用的这两块电池时间多个一至两分钟。

网友:
3S 想要根本解决 必须减重。

网友:
E310动力太小了吧

网友A:
680用这个电机太小了。这个电机配550六轴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用这个电机太小了。这个电机配550六轴还可以

不行的话把6根碳管、 各锯掉几公分、行不行?

网友:
E310电机动力小了,最少也得上个4006或者3508级别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