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悟空M调参的几点疑问,请明白的给分析分析,谢谢了。

楼主(2015-05-13):
本人去年14年将飞控返厂大疆检修后,一直没有装机,开春心血来潮,买了几米4芯屏蔽线,准备把IMU,PMU,GPS,LED的连线都换成屏蔽线,都拆开后最后只更换了IMU的线,LED本身就是屏蔽线,剪短了LED的线,换了个插头。自以为就是简单的换线,换插头,应该不会损伤飞控。谁知装机后,上电调参,提示IMU错误,让联系代理返修,于是拔掉IMU,错误依旧,不管错误提示,继续调参,遥控器各个通道显示正常,油门,俯仰,横滚,方向,姿态模式,失控返航,智能方向控制,以及电机检测,都能正常操作。于是判断IMU出错了,返厂检修了。但有个现象不知是否正确,就是给飞控上电时LED灯连续不同颜色闪烁后,在就不亮了,整个调参过程,改变飞控(手动,姿态,GPS)各种模式,灯不会闪烁点亮。不知各位悟空模友调参时LED灯亮不亮,还是我的主控以及LED也有问题需要返厂检修?请帮帮分析分析,感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呢?

网友A:
非调参状态呢?LED是不是也不闪?正常在室内,会是3红1紫(GPS模式  没有GPS信号 )不闪是有问题的。有可能你改插头的时候把LED的黄橙两根线接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调参状态呢?LED是不是也不闪?正常在室内,会是3红1紫(GPS模式  没有GPS信号 )不闪是有问题的。有 ...

谢谢您的分析解答,LED灯只有在主控上电时各个颜色闪一下之后就再也没反应了,我看看按照你的分析,改一下线序再试试。再次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分析解答,LED灯只有在主控上电时各个颜色闪一下之后就再也没反应了,我看看按照你的分析,改一 ...

应该是线序接反了,试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线序接反了,试了吗?

感谢您给的建议,发现问题了,白色信号线虚接,自己用压线钳压的接头,把线夹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