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5-05-13):
最近找电机,发现基本上三四百KV的电机基本都是要用6S电池高压的。  强行配大桨上3S电池估计要达到原来功率的话,也会因为电流过大烧了,或者根本就达不到吧!

  那市场上难道就没有低kv配低压(3s)的电机吗?毕竟大桨效率更高。(好吧,一味追求大桨效率,而忽略了飞机尺寸根本就是在耍流氓。)
  那就不考虑飞机,单从技术角度考虑,低压(3s)电池,配低KV值电机,上大桨可行吗?如果可以,电机应该如何改造?自己做电机?重绕成品电机线圈?(毕竟还没看到这样的成品电机)
  求大神指点!!!

网友:
我觉得配低s的电池也可以吧 但是达不到大的输出功率 毕竟电调又不能升压

网友:
p=iu   电压小了   电流必定会过大

网友A:
可以直接把低KV电机用在3S上嘛,只是功率达不到了...楼主并不是想要低KV的电机,只是想要低压还大扭力的,那么只有用多轴那种多极电机了..

网友:
这种做法有先例,比如在低速长航时的Slow Fly 机有些就用这样的策略。但多旋翼应用可能存在稳定性方面的障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把低KV电机用在3S上嘛,只是功率达不到了...楼主并不是想要低KV的电机,只是想要低压还大扭力的, ...

可多轴上的电机基本上电压还是比较高的。。。有相关推荐吗?找到的电压基本还是偏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多轴上的电机基本上电压还是比较高的。。。有相关推荐吗?找到的电压基本还是偏高。

自己绕咯,还是那句话,把原本设计成高压的电机用在低压上,功率肯定是有损失的,所以要改线圈。但是多极电机会比普通的电机扭力情况好一些
多轴电机的电压高是因为电压低了电流就要大,电流大了损耗就大,这跟多轴的续航是冲突的。要改的话就是把原线圈按照你用的电压按比例减少匝数,当然线径要加粗的具体需要实际测过参数才能算

网友:
想法其实没错,实际上在接近过载的时候,桨只要增大一点,电流就蹭蹭的往上涨,而且转速还在降低,大部分功率都用来放热了,效率严重下降

电机KV、电压、桨大小这三者不是线性关系,一般还得靠测试来确定合理的搭配。

网友:
太高深了,完全看不懂,坐等大神解答

网友:
估计还与电调有关,低电压电调损耗大很多,电机转速也和级数有关,仅仅改变绕线是不够的

网友:
感觉各楼的回帖是在自说自话,其实楼主要表达什么意思根本没说明白。无刷电机的基本参数很多,KV值仅仅是其中一项,具体到某一模型适合用何种电机,配何种桨,用多高电压(选几S电池),总能找到合适的方案。猜想楼主的意思:希望有低KV值的,能配低电压的电机,此时可以配大桨,同时电流不能大,(拉力不能小...),“这个真没有”!。当今市场大大小小、林林总总的无刷电机,只要经济条件允许,总能有与爱好者模型配套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