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PLUS充电器最新固件

楼主(2015-05-13):
升级目的:   1、修改轮充充满8个电池后不循环检测充电漏洞
             2、修改设置大电流充电后改设小电流充电,变压器会饱和烧毁漏洞。

问题描叙:   1. 电池轮充一个循环后不再扫描,须手动再启动充电。
             2. 充电时在充电器不断电情况下将充电电流改小会出现电流过大烧毁功率管和变压器。

升级用电脑系统:win7或XP
升级方法:   用android 手机数据线将CB86-PLUS连接到电脑任一USB口-->CB86-PLUS通电-->电脑上发现U盘(CB86-PLUS)-->将U盘内原有文件删除-->将升级文件拷贝到U盘(CB86-PLUS)-->             拔掉数据线即完成升级。

CB86-PLUS-V1-8 升级文件下载: http://pan.baidu.com/s/1i33p9eX

网友A:
新的固件在那?你百度上的只是升級教學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的固件在那?你百度上的只是升級教學文件

CB86-PLUS-V1-8 升级文件下载: http://pan.baidu.com/s/1hqfBy0c

楼主:
之前发漏,现在补回哦CB86-PLUS-V1-8 升级文件下载: http://pan.baidu.com/s/1hqfBy0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