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3 智能返航设置多少高度合适 原来设置20米 顺变发一张航拍照片

楼主(2015-05-13):
p3  智能返航一般设置高度

网友:
20M太低了吧!

网友:
30M吧,主要看情况。

网友A:
最好40-50m高过一般的建筑物,太低了返航很危险

网友:
LZ这张图片不止20m吧

网友B:
楼高按3米左右算 30层 100米稳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40-50m高过一般的建筑物,太低了返航很危险

完全同意,至少先观察下飞行场所 路径 经过可能最高的建筑物,这样返航才是安全的,不然极有可能自己撞机

网友:
精灵一次撞不坏的,看我以前帖子

网友:
20米太不安全了吧

网友:
从来不自动返航

网友:
一般在我肉眼范围 看你们飞的高度来定义

网友:
如果海边10米就行,如果市区200米也行,这种问题问的毫无意义

网友:
基本上50米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高按3米左右算 30层 100米稳当些

大哥。你错了,100米也不安全,我昨天就是100米返航,结果撞楼了。

网友:
一般的楼层高约4.5米,30层楼很常见,再加水塔避雷针...设150米吧!

网友(2015-07-04):
引用 网友C:
大哥。你错了,100米也不安全,我昨天就是100米返航,结果撞楼了。

不会吧,一般超过100M的建筑物都属于超高层建筑物了。

网友:
100米以上靠谱点

网友D:
以我玩naza的经验,当机低于20米的,会升到20米高再返航,当超过20米的直接反航。操作时很少绕过障碍物飞,而是飞高于障碍物,所以20米是够的,但本人没精灵3,不知道返航是否一样

网友:
我设置的120米,但是从来不用自动

网友:
看周边情况来定高度吧

网友:
楼顶起飞的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以我玩naza的经验,当机低于20米的,会升到20米高再返航,当超过20米的直接反航。操作时很少绕过障碍物飞, ...

如果是20M  飞控并不知道障碍物的高度 如果障碍物高度超过20M  就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20M  飞控并不知道障碍物的高度 如果障碍物高度超过20M  就撞机了

所以我说,飞多轴时是高于障碍物飞而不是绕过障碍物飞,拍摄时是找直径路线,而不是曲折的路线。当设到150M高度,飞机没电自动返航也要升到150后再返,那一定死定,不知道的飞手见到飞机就在前面为什么突然升高,又在说DJI失控,为什么NAZA默认高度是20M?是有原因的。
这纯属是我飞NAZA后的个人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