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共轴双桨直机 求解

楼主(2015-05-13):
这是什么问题     当初不应该做这的   第一次玩直机?from=y1.7-1.2?from=y1.7-1.2
发现倾斜飞机(把飞机拿手上)飞控修正舵机的量很小,飞的时候一打摇杆飞机就偏移。
遥杆太灵敏吗??还是斜盘没调好,还是飞控没设置好???

楼主:
我斜盘调了几次了,不懂哪里出问题,把飞机拿手上倾斜飞控自己修正舵量很小啊!飞的时候不只是往一边偏,说不准的,话说K8不会自己调回来吗 ???

网友A:
用专门调试直升机斜盘的工具来调整,凭眼睛看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专门调试直升机斜盘的工具来调整,凭眼睛看不出来的

嗯~在调下斜盘。。。那k8自己调节量本来就很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在调下斜盘。。。那k8自己调节量本来就很小吗

k8没用过,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