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震动

楼主(2015-05-13):
为何一装尾桨震动就高的不行呢

网友:
换对尾桨,或是做静平衡

安装两边是否完全一致

猜测以上内容

网友A:
先上静平衡 还震就动平衡 还震 换浆 换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上静平衡 还震就动平衡 还震 换浆 换轴

动平衡怎么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动平衡怎么做呢

在静平衡的基础上 浆左右两边加重 只能自己慢慢试的

网友B:
其实就是做好静平衡好了。。不止做桨还要带着尾桨夹。。动平衡是双面或者多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就是做好静平衡好了。。不止做桨还要带着尾桨夹。。动平衡是双面或者多面的

不会做动平衡,求指导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做动平衡,求指导

我是想说。。那个不用做。。有的人对动平衡静平衡得概念理解的不是特精确。。至于怎么做平衡有很多老帖都有。。

网友C:
我的意见是全套尾巴换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见是全套尾巴换掉!

尾波箱和尾桨夹都换成金属了的已经,现在震动小了,但是出现了金鱼尾

网友:
太复杂了这个问题

网友:
刚好和你相反,装上尾桨就不振了,我做平衡是和尾桨头一起做

网友:
还回地勤慢慢来

网友:
动静平衡是都要做的,

网友D:
我的450换了KBDD尾桨,振动骤减。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450换了KBDD尾桨,振动骤减。

我的kbdd已经惨炸了

网友:
我的机都没有做过平衡,都是通过机械检查后就飞。亚拓450L振动值约600,飞越450约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