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60MX换轴承记

楼主(2015-05-13):
换轴承前准备一下工具
1.全新轴承4*9*4两颗             (本人用的是NSK和NMB的)
2.一根顶杆                             (注意本人使用的顶杆前面是有锥度的这样是因为马达主轴两端有中心孔,用带锥度的顶杆可以很容易顶住马达主轴)
3.一个大一点的套筒              (放在马达齿端用着来空开前端主轴,这样给顶杆留出顶出的空间)
4.一个主轴套筒带锥的           (用来顶轴承的,为什么要用锥度呢,是因为顶轴承时不能顶轴承外圈,这个带锥度的,就可以避免顶到外圈,不要因为顶到外圈把新换的轴承就顶坏了,这样就划不来了)
5.一个PVC的皮                      (用来放在套筒和马达中间的,防止划伤马达表面的)
6.一些泡沫皮                         (用来包在马达外部,也是防止划伤马达外表面)
7.台钳一个                             (用来顶和压轴承的)
上工具图
第一步顶出轴承
一直顶全部把轴承拿出来,清理一下装轴承的地方,
第二步换轴承,先装一下轴承,如图,用锥度套顶进去
每三步压第二颗轴承,上图
最后一步压马达磁钢,上图,
好了结束了,其实我换轴承只花了10分钟左右(在X宝买轴承花了我3天),其实把工具准备好,换轴承很快,最后祝大家爽飞

网友:
太好了,我刚好也有一个要换轴承。

网友:
学习了,,,正准备把轴承保养一下

网友:
我擦,这马达轴和轴承是紧配的??

网友:
好技术活啊,顶啊,对于我来说帮助很大,感谢楼主了

网友A:
请问lz,平口钳是多大的,2.5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lz,平口钳是多大的,2.5寸吗?

2.5寸平口钳装是可以。但拆时2.5寸平口钳估计行程不够长(在我印象里好像行程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模友要是有条件的话,用大一点的平口钳会好点

网友B:
通用所有电机吧?花牌2520 蝎子2520 都是一样的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2.5寸平口钳装是可以。但拆时2.5寸平口钳估计行程不够长(在我印象里好像行程就差那么一点点),所以模友 ...

多谢回复,差点想入手一个2.5的。
3寸的就重许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用所有电机吧?花牌2520 蝎子2520 都是一样的方法吗?

花牌的注意,电机尾部有机米螺丝固定的,拆时注意把机米螺丝拧下来。蝎子可以用这方法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牌的注意,电机尾部有机米螺丝固定的,拆时注意把机米螺丝拧下来。蝎子可以用这方法拆

谢谢答疑解惑!好帖必须顶!必须收藏!!!

网友C:
请教一下,多久需要更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一下,多久需要更换一下?

电机拿下来,手动拧几下,听一听轴承的声音,有沙沙的感觉就换吧。。。一般不容易坏的,炸机炸狠了,轴承伤到的

网友D:
其实只要一副套筒加一个台虎钳,加一根3mm横轴就能换了

网友:
轴承正常使用不容易坏吧

网友:
学习手艺了,早看到,我前两天就不会用榔头把我的蝎子2520敲报废了,哎。。现在换成花牌了。

网友E(2015-08-10):
好帖,谢谢楼主!正在要为460MX换轴承。另外请教楼主,外壳装回去时需要上点轴承胶吗?

网友F:
最近急着换马达轴承,想问下460mx电机轴不是3.5毫米吗,你为什么用的4*9*4的轴承??

网友:
安全换法就是:  顶而不敲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近急着换马达轴承,想问下460mx电机轴不是3.5毫米吗,你为什么用的4*9*4的轴承??

这马达主轴,装轴承的地方是4mm,装马达的齿的地方是3.5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帖,谢谢楼主!正在要为460MX换轴承。另外请教楼主,外壳装回去时需要上点轴承胶吗?

这装轴承的地方本来的紧度就够了,我的是没上胶。。。你要用胶的话,少放一点点,不然以后再要拆,不好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马达主轴,装轴承的地方是4mm,装马达的齿的地方是3.5mm,

好的谢谢!

网友G:
相当专业!楼主轴承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相当专业!楼主轴承哪里买的?

淘宝有卖啊,但注意假货,现假货太多了

网友:
工具真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装轴承的地方本来的紧度就够了,我的是没上胶。。。你要用胶的话,少放一点点,不然以后再要拆,不好拆 ...

另外还要向楼主请教:在我未换轴与轴承前,马达空载,油门从0推至100时,KBAR测得最大震动为95,油门在100位置待转速稳定后测得震动为40。以上数值正常吗?如果不正常,460mx马达震动值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才算合理。如果我这样为马达测震方法不正确,希望楼主为我指出纠正。先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通用所有电机吧?花牌2520 蝎子2520 都是一样的方法吗?

花牌跟蝎子,拆了c字卡就能拆了,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花牌的注意,电机尾部有机米螺丝固定的,拆时注意把机米螺丝拧下来。蝎子可以用这方法拆

你拆过花牌没?换轴承不用拆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还要向楼主请教:在我未换轴与轴承前,马达空载,油门从0推至100时,KBAR测得最大震动为95,油门在10 ...

马达在刚启动时到一定的转数时,会有一个点震动稍大一些,再往上推油,马达过了那个共震点,震动就会小一点,马达这样很正常的。何况你震动这么小,你马达状态很好啊。不知道你出于什么原因要换轴承呢

网友:
工具全真好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马达在刚启动时到一定的转数时,会有一个点震动稍大一些,再往上推油,马达过了那个共震点,震动就会小一 ...

先谢谢楼主的分析,我的460MX已使用一年,之前炸机扫大齿轮,机子俢服后80%油门震动超2000,经一个多月排震无结果,犹于新机时未测马达原始震动值,所以才考虑换轴与轴承。目前已准备工具,未折马达。多谢楼主提醒,现在先不换。但问题来了,现在机子震动问题真想不到震动出在哪里了。能帮我分析一下吗?全机拆去头罩,拆去十字盘以上零件,100油门测得震动超2000,再拆去尾垂再测震动为150。即装上尾垂后震动被放大10倍多。是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谢谢楼主的分析,我的460MX已使用一年,之前炸机扫大齿轮,机子俢服后80%油门震动超2000,经一个多月 ...

其实这震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就是用最笨的办法,你先什么都不装,只把电机装在机身里(尾管什么的都先不装),然后一步一步装,然后测震动,这样分开一步一步装你就会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了。我个人装机的经验只要三轴不弯,主要的震源还是来自是大桨和尾桨的动静平衡。
你说震动2000,不知道你是悬停的情况下,还是最大震动值是2000,要是最大值2000,问题不是很大的,放心飞吧。
我两台450L一台震动在400以内,一台在1000以内(这台经常拿它来炸),1000以内的这台有时油门推猛了,震动也会上到2000左右,飞着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H:
台虎钳哪里买的,质量看起来很不错,适合家用~~~~~~
lz给个台虎钳链接撒~~~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这震动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我就是用最笨的办法,你先什么都不装,只把电机装在机身里(尾管什么的都先 ...

我就是像楼主所说,以马达为起始测震,然后一个个地装部件测最后发现震动来自尾垂,不装尾垂150,装了超2000。以上为地面测得的震动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台虎钳哪里买的,质量看起来很不错,适合家用~~~~~~
lz给个台虎钳链接撒~~~

这虎钳其实质量不是很好的。不知道你要买多大的,我这是2.5寸的,你直接在某宝输入(精密平口钳),一大堆你自由选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就是像楼主所说,以马达为起始测震,然后一个个地装部件测最后发现震动来自尾垂,不装尾垂150,装了超2 ...

我个人觉得尾垂对震动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尾垂除保护尾桨,我想不出它还有什么重要功能,你在排查其它的地方看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觉得尾垂对震动没有直接的关系。这尾垂除保护尾桨,我想不出它还有什么重要功能,你在排查其它的地 ...

我现在怀疑震动产生在尾管两端的傘齿轴承上或尾管传动轴。因为不装尾桨夹全油门感觉尾波箱位置挺麻手,会不会是尾垂把尾管的震动放大了

网友:
这么大的台钳自己家通常不会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