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个u2飞控固件

楼主(2015-05-14):
控比较老,到处找不到最新固件,求个最新固件及烧录方法,谢谢

网友A:
固件是什么?我也飞U27啊技术指导下

网友B:
寄回新疆

网友C:
只有4.4。17466709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什么?我也飞U27啊技术指导下
不是u27 是u2飞行控制器

网友:
那U27有技术指导吗

网友D:
加U2飞控433增程里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