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f2飞控导致电调发热严重 严重到过热保护 我只是地面测试啊

楼主(2015-05-14):
无视下布线。。。我打算先测试下设备的 我到楼下的空旷地方测试搜星 结果才到5颗星 飞控是时断时续的开关 我一摸电调 热得烫手啊 我只是地面测试而已 电机都没开 电调怎么会这么热??电调是天行者40a

网友A:
说实话,楼主的话实在没看懂,无视下布线是什么意思?求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楼主的话实在没看懂,无视下布线是什么意思?求解!

布线太乱,请不要在意,就这个意思

网友C:
..应该是电调的 ubec 供电不行。。40a天行者的ubec是5v 2a 还是多少的。。。建议楼主另外加一个ubec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布线太乱,请不要在意,就这个意思

布线最好还是清晰为妙,对后期维护有很大帮助。发热的问题,我建议从接线开始找根源。拆掉,重新连接,该焊接的焊接,绝不偷懒。如果问题依旧,考虑是否有设备损坏。如果你还有其他备份组件什么的,最好更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布线太乱,请不要在意,就这个意思

另外,建议在电调外加装散热片,就是电脑芯片上面那种铝制的,这是非常管用的。

网友:
这个不是散热片的问题,不是MOS管发热。。。

应该在另一面的稳压IC上加个散热,。或是最好直接换个大电流负载的BEC比较好。。。

另外,加了飞控的机机,上面的各个舵机,会根据机身的姿态,不断调整平衡,会不停的进行动作,这个时候是比较耗电的。

网友:
舵机堵转电流也很大

网友:
这不是飞控问题吧,非凡虽然声誉不好,但也不至于到这样躺枪的地步。

网友:
你电调ubec发热而已跟f2什么关系,基本是ubec供电不足或者电调自身原因导致的

网友:
电调供电有问题  关F2飞控什么问题??

网友D:
你没装桨空转的?
马达KV,电池电压,桨尺寸?

网友E:
如果是飞控问题,连调试都成问题,应该是电调的5V输出电流过载了。大概估计了一下,你电调的BEC上应该装了图传,接收机,飞控,舵机数个,可以找个UBEC把部分设备的供电分离开。应该会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没装桨空转的?
马达KV,电池电压,桨尺寸?

电机根本没怎么转 我只是想测试下搜星而已 结果电调很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飞控问题,连调试都成问题,应该是电调的5V输出电流过载了。大概估计了一下,你电调的BEC上应该装了 ...

我图传和相机是另外一块电池供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电调的 ubec 供电不行。。40a天行者的ubec是5v 2a 还是多少的。。。建议楼主另外加一个ubec试试。 ...

没钱也没重量再去弄另外一个bec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图传和相机是另外一块电池供电的

那先把舵机和接收下了,单独接飞控,看看是不是还发热,然后再慢慢把东西一样样加上去,如果加到哪个明显发热的话,那么问题就出在加了那个东西之后,另外找个替换,看是不是一样出问题。这样就能找到问题的所在。而如果单接飞控都发热的话,那就要看看飞控是否有元件异常发热,或是元件焊接歪斜短路的现象。

网友:
bec供电不足造成的,换个大电流BEC即可

网友:
小手一抖 ,一分到手!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