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电子大师数据回传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5-05-14):
我本来用的是华科尔的双向传输模块,但是不长时间就坏了两个了,想请教懂电子的高手们,能不能像OSD那样,制做一个温度,电压和转速的采集模块通过图传或数传吧数据传输回地面端,叠加到地面站或图形里

网友A:
【制做一个温度,电压和转速的采集模块】不难。

汽油机CDI 点火:用华科尔 俺觉得 很可靠啊。。。

接线尽量理顺,“地线”要接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制做一个温度,电压和转速的采集模块】不难。

汽油机CDI 点火:用华科尔 俺觉得 很可靠 ...

你的无人机项目搞得怎么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无人机项目搞得怎么样了

  研制路途中,断过 好几个位置的螺丝。毛病被一一解决
上上周末、已经小试了 装载 10kg 水,飞离 地面。。。
这周末天气预告说有雨、还得 继续 做 连续运转 试验,
继续 加大载荷 :既不希望 出问题,又希望 尽早暴露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研制路途中,断过 好几个位置的螺丝。毛病被一一解决。
上上周末、已经小试了 装 ...

加我QQ有事和你谈23677636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加我QQ有事和你谈23677636

抱歉 50个 好友 加满了。QQ  密码都正确,

可是 该死的 腾讯 硬要胡说八道 【疑似被盗】

无法 登陆。。。直接 电话联系吧 131 0126 59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 50个 好友 加满了。QQ  密码都正确,

可是 该死的 腾讯 硬要胡说八道 【 ...

好的

网友A:
  打算 使用 **的 液晶模块  阳光下 效果好,

软件程序 也简单。需要 一次性 规划好 显示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 使用 **的 液晶模块  阳光下 效果好,

软件程序 也简单。需要 一次性 规划好 显示内 ...

温度最好要10路,转速8路,油量一路,水量一路,电压4路,油量和水量传感器你帮忙选下,我也不知道是用压力的好还是浮子的好

楼主:
是通过飞控的数传电台直接回传吗,还是需要再加一套电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通过飞控的数传电台直接回传吗,还是需要再加一套电台

终于找到了 我觉得合适的【串口屏】可以大大简化软件。
——下面这个 图片的 屏幕大小 ,分辨率 合适吗??——

配套的 微压传感器 已经订货。。。用于 油量、水量 检测
油量、水量的——显示方式:1% 到 100% 采用相对读数。
配用 **的 廉价透明数传模块:软件 程序 就更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终于找到了 我觉得合适的【串口屏】可以大大简化软件。
——下面这个 图片的 屏幕大小 ,分辨 ...

可以,还要在加套数传吗?不是用原来的数传上行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还要在加套数传吗?不是用原来的数传上行吗

  "原来的数传上行吗"__“原来的数传【下行】”——比较麻烦。
——需要去按照别人的协议,去写程序,费时费力。。。

除非 整个飞控系统 全面自己 DIY ,才能够 把:差分GPS(上行)、
地面站(上、下行)的 全部 数据流 综合起来,只使用一套设备,
但是这,,,显然是个 极为漫长的 软件编写过程。。。

所以:若要 快速得到结果就只能单独搞个透明数传:空对地3公里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数传上行吗"__“原来的数传【下行】”——比较麻烦。
——需要去按照别人的协议,去写 ...

OK就这么搞吧,要是能在远点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OK就这么搞吧,要是能在远点就好了

  评估了 许久,还是觉得 240x128 显示 大小很合适

六路 转速,,,12路 温度,,3路油,3路电压,3路水
运行时间 x小时xx分xx秒

总数据包 万千百十个 误码 xxx 误码率

今天 排布了 显示 效果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评估了 许久,还是觉得 240x128 显示 大小很合适

六路 转速,,,12路 温度,,3路油,3 ...

OK,可以

网友:
已经 TaoBao 选定了 模块。。只是 需要 专用的 电路板

我按照50块的量 去询问商家:得到每块板30元加工费 也算基本合理,
主芯片 STM32F417 VGT6  大概 60元 一片,剩下的 电阻电容 不值钱。

算起来:6路转速 12路温度 3路油量 3路电压 3路水量 3公里遥测系统,

基本造价:566 + 30 + 60 + 电阻电容 + 软件(俺就总算 1200元 无限量)

【无外壳】566 —— 液晶屏 223,无线模块 260,微压传感器 83。

这里 http://2.taobao.com/item.htm?id=45658820913

网友B:
用不着做,现成的啊。有些品牌的OSD直接带Telemetry数据回传功能。有两种实现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不着做,现成的啊。有些品牌的OSD直接带Telemetry数据回传功能。有两种实现方式。

哪个品牌,透漏一下